单片机定时/计数器用作定时器时,其计数脉冲由谁提供?定时时间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17-11-02):
其计数脉冲由单片机振荡脉冲 12 分频输出的机器周期脉冲提供,定时时间与工作方式、晶振频率和预置数等因素有关。

网友A:
这就是计数计时中断了,可以通过给TH和TL赋值达到想要的时间

网友B:
定时脉冲是由晶振提供的,根据具体的单片机型号,可以在芯片手册上查到定时寄存器累加所使用的时间,比如:STC51单片机是以晶振12分频累加。
而定时时间是由定时计数器的初值决定的,当然前提是要设置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