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有限,如何实现两个定时器的串行定时,来实现较长时间的定时

楼主(2017-11-02):
方法一:让一个定时器先定时,溢出后,再启动另一个定时器定时;方法二:在第一个中断处理子程序中加入计数器,计数器满后,就去启动另一个定时器定时,把要处理的事件放第二个中断处理子程序中。

网友A:
没有这样做的,也没必要这样做。

每中断一次计数器增加1即可。长时间,理论上不受限制,数年都可以。

网友B:
不需要2个定时器串联,一个定时器定时要多长有多长。

网友C:
构思是对的!
但没有必要,用一个定时器+寄存器计数,就可以了,就要多长最OK,不受限制。只需记得: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