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双机通信会话的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7-11-02):
适用于初学者,双机对串口采用不同编程模式,增加对串口编程的认知。
说明:
运行前,请安装Virtual Serial等虚拟串口软件,增加com1-com2。

运行后,按下按键1即可发送数据至另一个单片机……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0c0,0xf9,0x0a4,0x0b0,0x99,0x92,0x80,0x0f8,0x80,0x90,0x0f7};
uchar temp,count=0;
uchar senddata[]={1,2,3,4,'\0'};
uchar getdata[]={0,0,0,0,'\0'};

void delay(u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000;y>0;y--);
}

void delayms(uchar i)//延时函数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A1,uchar A2,uchar A3,uchar A4)//显示函数
{
   P1=0x08;
   P0=table[A1];
   delayms(10);

   P1=0x04;
   P0=table[A2];
   delayms(10);

   P1=0x02;
   P0=table[A3];
   delayms(10);

   P1=0x01;
   P0=table[A4];
   delayms(10);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BPS(晶振为11.0592M)
void InitializeSystem()
{
        SCON = 0X50;//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 = 0x40;//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 = TL1 = 250;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控制,SMOD位
        RI = 0; //清收发标志
        TI = 0;
        TR1 = 1; //启动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ES = 1;
        ET1=0;
}

//字符发送函数
void putchar(uchar data1)
{
        SBUF = data1;               //将待发送的字符送入发送缓冲器
        while(TI == 0);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发送中断标志请0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putstring(uchar *dat)
{
        while(*dat != '\0')           //判断字符串是否发送完毕
        {
                putchar(*dat);        //发送单个字符
                dat++;                 //字符地址加1,指向先下一个字符
                delay(5);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InitializeSystem( );
        while(1)
        {
                display(getdata[0],getdata[1],getdata[2],getdata[3]);
        }
}
……………………

网友A:
自己有没有进行调试通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