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烧写程序问题,高手请进,相互学习。

楼主(2017-11-02):
我用的是普中科技开发板,板子上自带的是STC89c51单片机,我可以用这个开发板给STC89c51RC单片机烧写程序么?   我查了一下,两种单片机管脚是兼容的,按道理来讲是可以烧写的,之前我也烧写成功过,但当时程序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现在程序改好了,但是用RC确下不了程序。                        我理解为将开发板的USB烧写电路当做是一个下载器使用,请问这样有问题么。另外,请教一下那个MAX232串口电路正确的使用方法。 还有一点,谁能够系统的讲解一下实际操作中不同的单片机怎样烧写程序,我看网上说的是STC的用ISP软件烧写,但是这个我也没操作过。AT系列的貌似要买专门的烧写器,怎样在PCB上给单片机留下载程序的接口,是分别留一个VCC,GND,TXD和RXD么?

网友A:
你说的都对,stc单片机烧写程序一般用下载线,你的板上可能自带,不论是串口还是usb口的,下载时都要对
单片机断电一次,烧写软件stc官网有,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