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温控,测速系统源码

楼主:
原理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include "eeprom52.h"
////////////////////
sbit dj=P1^0;//电机控制端接口
sbit DQ=P1^6;//温度传感器接口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5;//设置温度
sbit key2=P3^6;//温度加
sbit key3=P3^7;//温度减
sbit key4=P1^2;
//////////////////////////////////////////////////////
sbit w1=P2^4;
sbit w2=P2^5;
sbit w3=P2^6;
sbit w4=P2^7;                          //数码管的四个位

/////共阴数码管段选//////////////////////////////////////////////
uchar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uint wen_du;                                                //温度变量
int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char dang;//档位显示
uchar flag;
uchar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uchar m,n;
uchar js;
unsigned long counts=0;
unsigned long count=0;
unsigned long count1=0;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shang);
        byte_write(0x2001, xia);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shang   = byte_read(0x2000);
        xia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shang   = 30;
                xia = 2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25us
{
        uint x;
        for(ms;ms>0;ms--)
                for(x=10;x>0;x--);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wen_du=((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30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设置状态
                while(key1==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while(flag==1)                                                  //进入设置上限状态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和上限温度值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30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2;                          //按键按下,进入设置下限模式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300);                                          //延时去抖
                        if(key2==0)                                          //加键按下
                        {
                                shang+=5;                                  //上限加5
                                if(shang>=100)shang=100;  //上限最大加到10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300);                                          //延时去抖
                        if(key3==0)                                          //减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减1
                                if(shang<=10)shang=10;          //上限最小减到1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while(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显示下限温度值
                if(key1==0)
                {
                        delay(300);
                        if(key1==0)flag=0;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300);
                        if(key2==0)
                        {
                                xia+=5;
                                if(xia>=95)xia=95;
                        }while(key2==0);//松手检测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key3==0)
                {
                        delay(300);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d1=dang;d2=wen_du/10;d3=wen_du%10;                //显示档位,显示当前温度值
        zi_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if(wen_du<xia){dang=0;}//低于下限  档位为0 电机停止
        if((wen_du>=xia)&&(wen_du<=shang))//温度大于下限,小于上限  1挡
        {dang=1;}
        if(wen_du>shang){dang=2;}//高温全速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0xf8;
         TH1=0xc3;
         TL0=0x30;
         TL1=0x00;
         ET0=1;
          ET1=1;
         TR1=1;
         IT0=1;
         EX0=1;
            EA=1;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j;
        dj=0;                  //电机开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for(j=0;j<80;j++)          //先读取温度值,防止开机显示85
        ReadTemperature();
        init();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if(js>=50)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js=0;
                }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if(key4==1)
        {    TR0=0 ;
        m++;
         switch(m)
        {
                case 1:
                                w4=1;P0=table[0];w1=0; break;
                case 2:
                                w1=1;P0=table[count/100%10];w2=0; break;
                case 3:
                                w2=1;P0=table[count/10%10];w3=0;        break;
                case 4:
                                w3=1;P0=table[count%10];w4=0;m=0;if(js<50)js++;break;
                default:;
        }
        if(m>4)
        {
           m=0;
        }

        }
        else  if(key4==0)

{                   TR0=1;
        switch(n)
        {
                case 1:
                                w4=1;P0=table[d1];w1=0; break;
                case 2:
                                w1=1;P0=table[16];w2=0; break;
                case 3:
                                w2=1;P0=table[d2];w3=0;        break;
                case 4:
                                w3=1;P0=table[d3];w4=0;n=0;if(js<50)js++;break;
                default:;
        }
        if(n>4)
        {
                n=0;
        }

        count=0;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0xf8;
        TL0=0x30;
        m++;
        switch(dang)
        {
                case 0:dj=0;break;
                case 1:if(m<=3)dj=1;else dj=0;break;
                case 2:dj=1;break;
                default:;
        }
     n++;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counts++;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0=0xc3;
        TL0=0x00;
    count1++;

        if(count1==20)
        {
               count=counts;
                   counts=0;
                   count1=0;

        }

}

网友A(2018-11-08):
这个资料真挺好的,下载了。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B:
程序条理分明,注释清楚,好贴!

网友C(2019-03-07):
下载的资料也就是一张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