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真正了解运放

楼主:
  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是运用得非常广泛的一种线性集成电路,而且种类繁多,在运用方面不但可对微弱信号进行放大,还可做为反相、电压跟随器,可对电信号做加减法运算,所以被称为运算放大器。不但其他地方应用广泛,在音响方面也使用得最多。例如前级放大、缓冲,耳机放大器除了有部分使用分立元件,电子管外,绝大部分使用的还是集成运算放大器。而有时候还会用到稳压电路上,制作高精度的稳压滤波电路。各种运放由于其内部结构的不同,产生的失真成分也不同,所以音色特点也有一定的区别。本来我们追求的是高保真,运放应该是失真最低,能真实还原音乐,没有个性的最好。但是由于要配合其他音响部件如数码音源、后级功放管等,如果偏干、偏冷则可搭配音色细腻温暖型的运放,而太过阴柔、偏软的则可搭配音色较冷艳、亮丽的运放,做到与整机配合,取长补短的最佳效果。所以说,并不是选择越贵的运放得到的效果就一定越好,搭配很重要,达到听感上最好才算达到目的。

    经常有人说,独立声卡如此这般,集成声卡如何渣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啥呢?很多人把diy的习惯放在声卡上,也就是为芯片论。诚然,声卡同样和显卡一样,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显卡的子系统,gpu是老大,显存就是内存,然后还有下面负责供电,输出之类的小弟。那么声卡的话,除了声卡芯片,运放,滤波电路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好比,你的主机不是仅仅一个i7就可以,要是你i7配个GT630之类的显卡,绝对浪费了;同样,很多缩水卡,就是用好的芯片配渣渣的D2,D3显存,最简单,GT640和GT650芯片基本上一样,一个配D3连GT450都不如,一个配D5,550ti随便虐。声卡同样如此,你的声卡推力少,不能带动某高阻抗耳机,那不是螃蟹的错,你就是换创新,水晶还是别的那个公司的芯片,也不能解决。你得要有运放。一般的主板,只要保证不爆音,没有兼容性问题已经完成任务了。因此,你用好耳机必然要买个耳放,也是无可口非的。

    常见的运放芯片有如下这些:
1.低档运放JRC4558,这种运放是低档机器使用得最多的。现在被认为超级烂,因为它的声音过于明亮,毛刺感强,所以比起其他的音响用运放来说是最差劲的一种。不过它在我国暂时应用得还是比较多的,很多的四、五百元的功放还是选择使用它,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和实际能出的效果,没必要选择质量超过5532以上的运放。对于一些电脑有源音箱来说,它的应付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

jrc4558是一片双运放,带内部补偿电路。极好的通道分离特性允许在单运放应用中使用双运放器件,从而提供了最高的封装密度。NE/SA/SE4558 与 RC/RM/RV4558 的引脚完全兼容。

举个栗子

声卡的P口部分的运放芯片是JRC3414A,是单电源供电的双运放,8脚的贴片式芯片。

在LO口附近,有两片JRC4580的芯片

这个是一张低端独立声卡上面的运放,为啥10块的地摊货,推力都完秒集成声卡?关键就是运放。

2.中端的运放芯片

5532,如果有谁还没有听说过它名字的话,那就还未称得上是音响爱好者。这个当年有运放皇之称的NE5532,与LM833、LF353、CA3240一起是老牌四大名运放,不过现在只有5532应用得最多。5532现在主要分台湾、美国和PHILIPS生产的,日本也有。最好的是带大S标志的美国产品,市面上要正宗的要卖8元以上,自从SIGNE被PHILIPS收购后,生产的5532商标使用的都是PHILIPS商标,质量和原品相当,只需4-5元。而台湾生产的质量就稍微差一些,价格也最低,两三块便可以买到了。

    NE5532的封装和4558一样,都是DIP8脚双运放,5532的内部为JFET(结型场效应管结构),声音特点总体来说属于温暖细腻型,驱动力强,但高音略显毛糙,低音偏肥。以前不少人认为它有少许的“胆味”,不过现在比它更有胆味的已有不少,相对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了。5532的电压适应范围非常宽,从正负3V至正负20V都能正常工作。它虽然是一个比较旧的运放型号,但现在仍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音响用运放。是属于平民化的一种运放,被许多中低档的功放采用。不过现在有太多的假冒NE5532,或非音频用的工业用品,由于5532的引脚功能和4558的相同,所以有些不良商家还把4558擦掉字母后印上5532字样充当5532,一般外观粗糙,印字易擦掉,有少许经验的人也可以辨别。据说有8mA的电流温热才是正宗的音频用5532。
    NE5532还有两位兄弟NE5534和NE5535。5534是单运放,由于它分开了单运放,没有了双运放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音色不但柔和、温暖和细腻,而且有较好的音乐味。它的电压适应范围也很宽,低到正负5V的电压也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由于以前著名的美国BGW-150功放采用5534作电压激励时,特意让正电源电压高出0.7V,迫使其输出管工作于更完美的甲类状态,使得音质进一步改善,所以现在一般都认为如果让正电源高出0.7V音质会更好。5534的价格和5532相当。

     而NE5535是5532的升级产品,其特点是内电路更加简洁,且输出级采用全互补结构。转换速率比5532更高。不过有个缺点就是噪声较大,频带不够宽,低电压工作时,性能不够好,所以用于模拟滤波时效果不如5532理想。但在工作电压大于或等于15V时用作线形放大电路,音乐味会比5532好一些,所以其价格也比5532要贵两三元,其引脚功能和5532一样。

再来一个栗子

这个是乐之邦svdac04u的usb声卡加耳放,里面就是采用四个5532

这东西当年价格大约550

乐之邦作为pc-hifi,名气还是挺大的

三.双运放AD827:这枚是AD公司的较新产品,它原本是为视频电路设计的,所以它的增益带宽达50MHZ,SR达到300V/us,它与EL2244一样都是目前市场上电压反馈型双运放的顶级货,一般的运放难望其项背。其高频晶莹剔透,低频弹跳感优越,其性能指标 与实际听感全面胜过其他很多同类产品,音质被一些人形容为无懈可击。且在正负5V的供电下仍有优异的性能。但其价格也稍微昂贵,30多元。脚位功能和5532相同。

传说这东西就是拆机货,据说很多还是在军用设备上面拆下来的。估计属于监听级别的产品。至于能否淘到无伤的好货?那就看你的造化和内心了

我有朋友,去淘街转了半年,前后入手3个,两个内伤,一个假货

不过827的人声感觉肥大了,嘴形大

四、双运放OP249:该运放是美国PMI公司的产品,厂家声称是用以取代OP215、LT1057等运放的,LT1057是属于动态大,解析力高,音色冷艳清丽的一种,搭配东芝的暖色名管就很合适。而OP249则和它不同,其输入级采用JFET,主要特点是显中性,无什么个性,声音平衡、自然而准确,所以体现了HIFI的真谛。塑封的才15元,陶瓷封装30多元,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不过要是对音色的喜好有偏重的朋友可能不大喜欢。

这颗运放曾被誉为监听运放,现在价格便宜了,也没人这么提了。其声音完全中性,对一切声音的反映都象一根直线,不温不火,平衡、准确、自然,体现了HIFI的真谛。

五、双运放OP275、OP285:它们也是PMI公司的产品,内部电路采用双级型与JFET型混合结构。其音色很有个性,低噪声,声音轮廓鲜明,解析力高,声音柔顺,中频具有胆机柔美润泽的特点,人声亲近。价格适中,而且性能稳定。适合用来打摩声音单薄、毛糙的CD、解码或放大器。它们的封装形式和引脚功能也和5532一样。OP275现在的市面价格为10元、OP28515元。

这个是monitor 01 usb的应用,同样出自乐之邦,价格大概399

耳机放大器-dg408dyz与op275

六、顶级运放OPA627:BB公司的OPA627是目前为止最高档的运放,也是采用场效应管输入方式,音色温暖迷人,但其价格简直吓人,用到这么昂贵的运放,性能上是否能达到这个价格也见仁见智,不过听过OPA627的发烧友都一致认为AD827、LT1057等根本无法与之比拟。

七、胆味运放OPA604与OPA2604:这两种运放都是BurrBrown公司的产品,OPA604为单运放,OPA2604为双运放。它们都是专为音频而设计的专用运放,音色醇厚、圆润,中性偏暖、胆味甚浓,是被誉为最有电子管音色的运算放大器。当年的价格也不低,但还是被许多音响发烧友选为摩机升级机器的对象。现在这两种运放的价格都已较为合理,OPA604为25元,OPA2604要40多元,发烧友用来摩机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OPA2604,最近风头挺大的

步步高的音乐手机vivo xplay就是用此君

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

八、mmck 36135

估计很多人没有留意到

这个就是在映泰的hifi系列主板上面用,负载耳放部分的运放芯片

这颗编号为MMCK 36135的运放芯片是映泰为这款主板专门定制的。除了拥有信号放大的作用,同时芯片还内置了15KV前置耳机静电保护,可以保护贵重的耳机不受伤害。至于这颗芯片的详细规格和参数,我们尚无从获知,但是这颗芯片仍然值得大家期待。

除了运放芯片,还有一个元器件会影响到声音的走向,那就是电容。如果说运放芯片决定了声音的素质的话,那么电容就决定了声音的音色和风格。我们能够见到的电容也是各种各样,先不说品牌型号繁多,就连种类也不少。

左边的是无极电容。这种电容相对于有极电容具有更好的高频特性,同时信号损失也更小,非常适合用于音频电路。

右边的是金属氧化薄膜电阻。电阻是每一个电路中都必不可少的,电阻的好坏有时可以直接影响到电信号传输的品质。不过传统电阻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在阻值上有所改变,所以用在主板的集成声卡上并不合适。

金属氧化薄膜电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阻值受温度影响小、环境适应能力强、抗酸碱耐腐蚀、高频性能优秀等。这样的优势让这种电阻可以在精密仪器以及军工设备中。用在主板上即使是长期在较差的机箱环境中也能够稳定运行,是电阻产品中的佼佼者。

声卡和显卡不一样,更加考验配搭和态度。也许,36135并不属于中高档的运放,但是主动求变,落实到具体的态度还是值得称赞的。

另外,还有几款常见的运放芯片

AD712JN:OP249是它的升级版本。声底与OP249极像,严守中性,平衡感好。但中音略模糊、高音稍粗糙了一点点,差别很小。听感也与OP249几乎相同。这是我用的最久的一款运放,很喜欢。现在有了更好的,只好喜新厌旧了。
AD827AQ:陶封。频响较OP249宽阔,声音轮廓很鲜明,分析力高,但音色略有点冲。一段音乐中有的地方比OP249好听,有的地方又变得难听,而且听的时间越长难听的部分越多,也许因为它的声音轮廓过分的强了。这个运放也我用了很长时间,始终感觉不如AD712耐听。
AD746JR:这个运放很少有人提到,但从各项指标上看应该是很适合音响使用的。它有75V/μS的转换速率,0.3mV的失调电压,0.0001%的低失真,18nV/√Hz的低噪声,BiFET的高输入阻抗和7mA的静态电流。厂方也宣称“适合于要求苛刻的音频应用”。
这个运放的声音很有特点,中低频很厚声有粘滞感,颇有胆管的味道;高频分析力很高却又不刺耳。总体印象是:温暖甜美、韵味很足。

至于运放要怎样玩,还请高手赐教,是不是换运放如换刀?有啥需要注意的,请回帖指导。

网友A(2017-11-08):
很好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B:
虽然还不是很懂,但是稍微了解了一些主流运放

网友C(2017-12-29):
非常系统全面。谢谢分享。

网友D:
请问muses 02 运放怎么样呀?

网友E:
NE5532和NE5534,目前手头都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