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一些问题解决

楼主(2017-11-02):
使用串行接口(单线双向)

DATA 用于微处理器与 DHT11之间的通讯和同步,采用单总线数据格式,一次
通讯时间4ms左右,数据分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具体格式在下面说明,当前小数
部分用于以后扩展,现读出为零.操作流程如下:
    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

    数据格式: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
        +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
        +8bit校验和
数据传送正确时校验和数据等于“ 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
+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 所得结果的末8位。

用户MCU发送一次开始信号后,DHT11从低功耗模式转换到高速模式,等待主
机开始信号结束后,DHT11发送响应信号,送出40bit的数据,并触发一次信号采集,
用户可选择读取部分数据.从模式下,DHT11接收到开始信号触发一次温湿度采集,
如果没有接收到主机发送开始信号,DHT11不会主动进行温湿度采集.采集数据后
转换到低速模式。
通讯过程

总线空闲状态为高电平,主机把总线拉低等待DHT11响应,主机把总线拉低必
须大于18毫秒,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DHT11接收到主机的开始信号后,
等待主机开始信号结束,然后发送80us低电平响应信号.主机发送开始信号结束
后,延时等待20-40us后, 读取DHT11的响应信号,主机发送开始信号后,可以切换
到输入模式,或者输出高电平均可,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总线为低电平,说明DHT11发送响应信号,DHT11发送响应信号后,再把总线拉
高80us,准备发送数据,每一bit数据都以50us低电平时隙开始,高电平的长短定
了数据位是0还是1.格式见下面图示.如果读取响应信号为高电平,则DHT11没有
响应,请检查线路是否连接正常.当最后一bit数据传送完毕后, DHT11拉低总线
50us,随后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数据0表示

数据1表示

波特率

9600
问题

一个引脚输入模式的变换?
使用两个不同的函数,一个函数将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一个函数将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注意不要忘了时钟使能。
输入和输出初始化的时候不一样,这是HAL库不同于标准库的一个地方
    输入
          /*Configure GPIO pin : PC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上拉模式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输出
          /*Configure GPIO pin : PC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输出要由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如何将读取到的0和1变成八位二进制数?
    主要步骤,左移和取和
        delay_us(30);
        temp = temp << 1;

    temp |=1;
另一个问题
    读到此时高低电平后,要等待相应的时间,判断是0还是1,
剩下的问题就是输出初始化了,只需要使用相应的延时函数,延时需要的时间即可。
最终结果

网友A(2020-05-17):
补充一句:VDD电压为3.5V-5.5V,用STM32的3.3V电源无法驱动的,测试发现DS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