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扩展控制8位数码管

楼主(2017-11-02):
#include<REG52.H>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uc code tube[] =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uc code xx[]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sbit DAT = P3^4;
sbit rck = P3^5;
sbit sck = P3^6;

uc l,i,k=0;

void S_data(  uc chip_4 ,uc chip_3 )
{
        uc i;

        rck = 0;

        for(i=0;i<8;i++)
        {
                sck = 0;//从低位到高位
                chip_4 <<= 1;
                DAT = CY;
                sck = 1;
        }

        for(i=0;i<8;i++)
        {
                sck = 0;//从低位到高位
                chip_3 <<= 1;
                DAT = CY;
                sck = 1;
        }
        rck = 1;
}

void delay()
{
    ;;
}

void display(void)
{
        uc j=0;

        if(l == 5)
        {
                l = 0;

                S_data(xx[k],tube[j + k]);
                        delay();

                k++;

                if (k == 8)
                        k = 0;

        }

}

void star(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45872)/256;
        TL0 = (65536-45872)%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 = (65536-45872)/256;
        TL0 = (65536-45872)%256;
        l++;
}

void main()
{
        star();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2018-06-27):
请问中间的c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9-10):
引用 网友A:
请问中间的cy是什么意思?

这是51的一个运算位,你可以理解为移出去的那一位就在CY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