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怎么使用?小弟急着做蓝牙开关

楼主(2017-11-02):
捣鼓了两天,都还没弄懂蓝牙怎么用,求大神指教,有没有傻瓜式教学啊,我个人比较笨,真没弄出来。最好有图,一步步的步骤说明,拜托啦,小弟急着做蓝牙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用的蓝牙模块说明型号?
单片机用的什么的?
需要完成什么样的控制?

HC05的   51单片机结合继电器开关

网友B:
就是简单的串口发送程序 就可以用在蓝牙上

网友C:
网上找的

网友D:
串口蓝牙?网上有例程的。手机先下载一个蓝牙串口

网友E:
先用USB转TTL串口连接蓝牙模块,然后用USB转TTL串口连接电脑,再用蓝牙串口调试助手配置蓝牙初值(http://www.51hei.com/bbs/dpj-92006-1.html),最后写个串口通信的函数就可以实现啦

网友F:
蓝牙就是串口通信

网友G:
有些蓝牙是串口通信

网友H:
蓝牙透传就行了

网友I:
买个串口透传的蓝牙模块

网友J:
淘宝上,买个蓝牙模块,一般都会送你历程的,肯定需要两个单片机,一个发送命令,一个解码命令,然后再控制开关。难度不大!

网友K:
这个蛮简单的  你去加个贴吧叫Arduino吧  里面的精品贴中有很详细的教程,虽然用的是Arduino开发板,你可以自己对照一下

网友L:
到网上找教程把

网友M:
可以淘宝上先买蓝牙透传模块,测试可以的话再自己做板子

网友N:
买个串口透传的蓝牙模块  一下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买个串口透传的蓝牙模块  一下就解决了

早 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简单的串口发送程序 就可以用在蓝牙上

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