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一个蓝牙控制单片机灯的程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行,请大神看看是够程序问题

楼主(2017-11-02):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uchar a,flag=0;
void lanya_init();
void main()
{
   lanya_init();
   while (1)
   {
   if(flag==1)
   {
    switch (a)
        {
        case 'c':P1=1;break;
        case '2':led2=1;break;
        case '3':led3=1;break;
        case '4':led4=1;break;
        case '5':led5=1;break;
        default: break;
        }
        }
     flag=0;
     P1=0X00;
   }

}
void lanya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S=1;
        EA=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A:
你的指示灯只点亮了几个机器周期就被清0了:P1=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