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发错类型发错类型,误点 求助光电距离检测电路

楼主(2017-11-02):
求助大神:检测并显示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二极管间距
两元件正对布置,无障碍、无烟雾,室内光照条件;
可检测距离范围>10cm(最远可测距离与最近可测距离之差)
精度测量范围的10%

网友A:
可以参考激光测距的方案

网友B:
你又发错了,光敏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无法测距,要改为光敏电阻,接到运算放大器做取样,输出的电压
用数字表或数字表电路类测就行了。说到这和画了电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