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数码管分离显示数字有什么方法呀除了用符号/ % 还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17-11-02):
各位数码管分离显示数字有什么方法呀除了用符号/ % 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你所提到的“/%”其实是很蠢的方案。
这与最初对LED的显示值结构设置有关。
例如:显示时间,你用A计秒,为了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就只能用“/%”对A进行分解,这需要占用CPU的大量的运算时间。
如果改一下,将A事先分解成:AY,AM,AD,AH,AMI,AS。而在计时时由AS逐一进位计时就省CPU时间了,看上去程序“复杂”了,实际省了许多时间,显示也不需要用到“/%”了,直接译码显示。

楼主(2018-07-19):
引用 网友A:
你所提到的“/%”其实是很蠢的方案。
这与最初对LED的显示值结构设置有关。
例如:显示时间,你用A计秒, ...

有程序吗  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