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稳压电源仿真程序设计 TLC549+TLC5615芯片实现

楼主(2017-11-02):
基于单片机的稳压电源设计,内含程序和电路仿真。

4.1 电路分析
稳压电路见图4-1所示。三极管射极电压是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可以接用电器或负载,这个电压值通过TLC549(A/D,同TLC548)数据转换后,送往单片机处理并显示。调整按键可以改变输入TLC5615(D/A,同TLC5616)的数据。TLC5615的输出电压通过运算放大器与实际输出取样电压比较,控制三极管的电压输出。稳压电路的电压输出接受单片机检测,同时又受单片机的控制。电路在仿真时,各点的电压都连接有电压表显示。
图 1 稳压电路
4.2 电路模块
    一、A/D转换部分
        TLC549 对输出电压进行采集,其操作如下:
(1)cs先为高电平。(cs为片选信号,为1时,输入脉 i/o clock不起作用);
(2)clock = 0
(3)cs = 0; cs置底电平。 同时date_out为高。(=1);
      (4)延时1.4us。(setup time,cs low before first  clock);
(5)开始转化数据。因为TLC549是8位串行模数转换器。需将8 位数据依次串行输出。期间,clock高低电平转化一次;
(6)8次数据转化之后。cs置1,片选无效。等待17us后读出数据。
    二、D/A转换部分
TLC5615为10位D/A转换电路,其原理TLC5615的PDF文件。输出电压 = (转
换数值/1024)*2*基准电压
    三、显示
采用数码管对A/D转换后的数据进行显示,因为TLC549 是8位A/D,程序中需要对转化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才能在七段数码管上动态显示。TLC549的检测电压值范围为0~5V,A/D转换后数据位0~255,应该显示0~5,并且包含小数点部分。
四、按键操作部分
四个独立的按键主要是对DA 的输入数据进行操作的,ADD按键,SUB 按键 这些按键在安下一次松开后便进行加1 的操作,若按键超过一定的时间则增加步长,使其数值能够快速增加,这样就不必要达到一个电压时,一直按几百次。SUB按键也是如此。至于那个预读取按键,主要是用于保存你要常用的电压值,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在使用此电源时,不必要每次都要按键调整,可以通过读取AT24C04的值进行电压预置,保存按键,是用于保存你长使用的电压值,通过此次的电压值保存,使你可以快速达到你所要求的电压值。
4.3 编程思路
    程序分为键盘处理、D/A、A/D和存储四个模块。运用扫描法,对键盘进行扫描,有按键就更改输入TLC5615 的数值,ADD按键是对数据进行加以操做,长按的话使步进值增大,实现快加,SUB按键与ADD按键同,预读取按键用于读取 AT24C04 中预置的数值,保存按键用于保存当前电压值;显示部分主要是对TLC549采集回来的电压进行处理显示,它主要是在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显示,100ms刷新显示一次;TLC5615 模块,通过对dA的串行数据输入,使其在输出电压时可控,输出电压后经lm324,三极管,加上负载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后,用TLC549芯片100ms采集一次,送数码管显示。
4.5 程序清单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T24C0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1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Bit_sel[4] = {0x08,0x04,0x02,0x01 }; //各个数码管对应的位选数据

sbit DIO = P1^0;                 //数据线
sbit CS = P1^1;                         //片选
sbit CLK = P1^2;                //io口时钟

sbit SCS = P1^4;
sbit SDATA = P1^5;
sbit SCLK = P1^3;

sbit ADD = P3^0;
sbit SUB = P3^1;
sbit Pre_read = P3^2;
sbit Store = P3^3;

uint qian,bai,shi,ge;  //用于显示数码管的 千,百,十,个 等四位的显示
uint val,num;                   //val 是用于输入DA  的数据,num是用于判断是不是长按的
uint cp;                           //计数的变量
uchar key_stat;
uchar add_stat,sub_stat;
uchar st_flag,pre_flag;

void delay(uint x)                 //微妙级是延时函数
{
        while(x--)
                _nop_();
}

/**********************************************
        函数名称:deal
        函数作用:处理AD的返回值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deal(uint num)          //显示程序
{
        qian=num/1000;              //千,百,十,个处理
        bai=num/100%10;
        shi=num/10%10;
        ge=num%10;
}

/**********************************************
        函数名称:TL549_AD()
        函数作用:返回AD的返回值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值:data_ad
**********************************************/
uint TL549_AD()                    //TLC549处理
{
        uchar i;
        uint data_ad = 0;
        CS = 1;                                //初始化,启动
        CLK = 0;
        CS = 0;
        _nop_();
        for(i = 0;i < 8;i++)        //读取采集数据,读取的是上一次采集数据
        {
                CLK = 1;
                if(DIO)data_ad |= 0x01;
                CLK = 0;
                data_ad = data_ad << 1;
        }
        CS = 1;
        data_ad = data_ad  * (500/ 256);
        return(data_ad);
}

/**********************************************
        函数名称:TLC5615_DA(uint da)
        函数作用:TLC5615_DA 将da转换后模拟输出
        函数参数:da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TLC5615_DA(uint da) //        TLC5615 的DA 转换函数
{
        uchar i;
        da<<=6;

        SCS=0;
        SCLK=0;

        for (i=0;i<12;i++)
        {
                SDATA=(bit)(da&0x8000);
                SCLK=1;
                da<<=1;
                SCLK=0;
        }

        SCS=1;
        SCLK=0;
        for (i=0;i<12;i++);
}
/**********************************************
        函数名称:key_scan()
        函数作用:处理那些独立键盘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key_scan()
{
        if (ADD == 0)                                                   // ADD 按键的键盘处理函数
        {
                delay(10);
                if (ADD == 0)
                {
                        add_stat = 1;
                        num ++;
                }
                else
                {
                        add_stat = 0;
                        num = 0;
                }
                //此处判断是不是长按,长按的话 使其步进值 加大
                if (ADD == 0 && add_stat == 1 && num >= 300)
                {
                        val += 5;
                        num = 0;
                }
                if (ADD == 1 && add_stat == 1)
                {
                        val ++;
                        num = 0;
                        add_stat = 0;
                }
                if (val >= 1024)
                {
                        val = 1023;
                }
        }

        if (SUB == 0)                                                        //SUB 按键的键盘处理函数
        {
                delay(10);
                if (SUB == 0)
                {
                        sub_stat = 1;
                        num ++;
                }
                if (SUB == 0 && sub_stat == 1 && num >= 300)
                {
                        val -= 5;
                        num = 0;
                }
                if (SUB == 1 && sub_stat == 1)
                {
                        val --;
                        num = 0;
                        sub_stat = 0;
                }
                if (val <= 0)
                        val = 0;
        }

        if (Pre_read == 0)                                                   //预读数据的 键盘处理函数
        {
                delay(100);
                if (Pre_read == 0)
                {
                        pre_flag = 1;
                }
                if (Pre_read == 1 &&pre_flag == 1 )
                {
                        pre_flag = 0;
                        val = read_24C04(20);                        //从AT24C04中的地址20 中读出预存储的数据
                }
        }

        if (Store == 0)                                                //保存数值 按键的键盘处理函数
        {
                delay(100);
                if (Store == 0)
                {
                        st_flag = 1;
                }
                if (Store == 1 && st_flag == 1)
                {
                        st_flag        = 0;
                        write_24C04(20,val);                 //向AT24C04中的地址20 写入存储的数据
                }
        }
}
/**********************************************
        函数名称:timer0_init (void)
        函数作用:初始化定时器0,并设置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timer0_init (void)                            // timer0中断初始化函数
{
        EA = 0;
        TMOD = 0x01;
        TR0 = 0;
        TL0 = (65536-5000)%256;                 //设置计数器初值
        TH0 = (65536-5000)/256;
        PT0 = 1;
        ET0 = 1;
        EA = 1;
        TR0 = 1;
}
/**********************************************
        函数名称:main(void)
        函数作用:main主函数入口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值:无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24C04();                        //初始化AT24C04
        while(1)
        {
                key_scan();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TLC5615_DA(val);        //处理键盘发送过来的值
        }
}

……………………

网友A(2018-05-10):
楼主能再改动一下,加电源输入模块  满足0-15v输出   四按键控制 1V 0.05V的上下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