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制作秒表,单片机代码问题

楼主(2017-11-02):
以上是代码,功能是实现秒表计时,60清零,精确到后两位,我觉得代码没问题啊
以下是仿真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number=0;
char score[]={0,0,0,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number++;
        score[1]=number/1000;
        score[2]=(number-score[1]*1000)/100;
        score[3]=(number-score[1]*1000-score[2]*100)/10;
        score[4]=number-score[1]*1000-score[2]*100-score[3]*10;
        if (number>6000){number=0;}
        TL0=0Xf0;
        TH0=0Xd8;
}
main(){
        int k=0;
        int wei=0x01;
        TMOD=0X01;
        TH0=0Xd8;
        TL0=0Xf0;//10ms
        TR0=1;
        ET0=1;
        EA=1;
        while(1){
        for(k=1;k<5;k++)
        {        P2=led[score[k]];
                wei=_crol_(wei,2);
                P3=wei;
                        }
                }
        }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B:
数组寻址是从0开始吧?score[0]开始。还有取余数用%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C:
声明处:05.char score[]={0,0,0,0};初始为4个元素,编译器分配4个存储空间,数组长度为4,最大有效下标3:有效下标score[0]---score[3];“ for(k=1;k<5;k++)”中k=1~5,一是错位,二是最后一个数据超出地址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秒表计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明处:05.char score[]={0,0,0,0};初始为4个元素,编译器分配4个存储空间,数组长度为4,最大有效下标3: ...

我改成了for(k=0;k<4;k++),为什么还是不能正常显示呢

楼主:
改动了以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number=0;
char score[]={0,0,0,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number++;
        score[0]=number/1000;
        score[1]=(number-score[1]*1000)/100;
        score[2]=(number-score[1]*1000-score[2]*100)/10;
        score[3]=(number-score[1]*1000-score[2]*100)%10;
        if (number>6000){number=0;}
        TL0=0Xf0;
        TH0=0Xd8;
}
main(){
        int k=0;
        int wei=0x01;
        TMOD=0X01;
        TH0=0Xd8;
        TL0=0Xf0;//10ms
        TR0=1;
        ET0=1;
        EA=1;
        while(1){
        for(k=0;k<4;k++)
        {        P2=led[score[k]];
                wei=_crol_(wei,2);
                P3=wei;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明处:05.char score[]={0,0,0,0};初始为4个元素,编译器分配4个存储空间,数组长度为4,最大有效下标3: ...

是1-4呢,5不满足条件

网友D: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例93  99.9秒秒表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额。。。感谢 但是我的哪里错了呢

网友E:
位扫描要加延时,不然看不到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感谢 但是我的哪里错了呢

位扫描要有延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感谢 但是我的哪里错了呢

读懂正确有效程序,就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动了以下:
#include
#include

score[1]=(number-score[1]*1000)/100;后面的score[1]也得跟着改成score[0]呀。剩下那几句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位扫描要加延时,不然看不到效果

是的 为什么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number=0;
sbit LED = P2^7;
char score[]={0,0,0,0};
char key=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t;
  while(x--)
  for (t=0;t<120;t++);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number++;
        score[0]=number/1000;
        score[1]=number%1000/100;
        score[2]=number%100/10;
        score[3]=number%100%10;
        if (number>6000){number=0;}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
main(){
        int k=0;
        int wei=0x01;
        TMOD=0X01;
        TH0=(65536-12000)/256;
        TL0=(65536-12000)%256;
        TR0=1;
        ET0=1;
        EA=1;
        key=0xff&P1;
        if(key=0xff)
{
        while(1){
        for(k=0;k<4;k++)
                {        P2=led[score[k]];
                        P3=wei;
                        if (P3==0x04){LED=0;}
                        delayms(15);
                        P2=0xff;
                        wei=_crol_(wei,2);
                }
                        }
}
                        if(key!=0xff)        TR0=0;
}

        这样怎么不能实现按键暂停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