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的程序问题,大神们过来坐坐

楼主:
附件里的图片是一个控制电机转速的程序,但是 只能控制两个电机,我想控制四个电机 用2个L298 怎么弄 in1,2,3,4不是矛盾了吗?

网友A(2017-11-03):
其实很简单的。
你原来控制两个电机是怎么控制的,现在加两个电机,基本上就是将前面的程序复制一遍,改改I/O口就可以了。总共要12个I/O口哦,一个电机3个。
当然,同时控制四个电机(我不知道电机是干什么的),如果涉及它们的协调动作的话,还是很有难度的。
你提的问题,好办啊,IN1、IN2、IN3、IN4是两个电机的输入,再加两个,你换名啊,如:IN5、IN6等等,或者LIN1、LIN2、RIN1、RIN2(左右输入)等等,命名只要不重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