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28(类似)数码管芯片驱动,

楼主(2017-11-03):
规格书上的 地址增加,模式,显示地址都是什么意思。显示锁存器的那个表怎么用?
xxHL(低四位) xxHU(高四位) xxHL(低四位) xxHU(高位)是什么意思?
怎样用1628芯片让4位7段数码管动态显示?
显示模式又是啥意思?

网友A:
一个字节有8位,给这个字节起个名子叫HL,这个字节的前4位就叫HL的高四位。后4……
其它不再解释了,你需要补的基础课太多。
如果觉得比较难,建议改学CEO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