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把数码管其中一位以1s为时间闪烁!!!

楼主(2017-11-03):
就像可调时钟那样按下功能键,显示时的数码管以1s闪烁。。

网友A:
所谓“闪烁”在周期性地显示两种不同的“字符”。
你每隔0.5秒切换一下这两种“字符”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定时显示两种字符就可以了

网友C:
下一秒其他的正常显示,需要闪动的那一位关闭即可。至于怎么关闭,要看你的数码管的类型。就是全灭。

网友D:
以8位数码管为例:设全局变量A、位变量B,功能键每操作一次变量A+1,>8清0,定时器每500msB取反,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里每显示一位先判断if((A==x)&&(B==1))亮,else 灭。

网友E:
定义一秒就可以了

网友F:
写一个延时的小程序,怎么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8位数码管为例:设全局变量A、位变量B,功能键每操作一次变量A+1,>8清0,定时器每500msB取反,数码管动态 ...

我发个程序给你看 帮我看下是哪里错了

网友G:
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