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关于电路图)

楼主:
这两张图里一张是 正确 的,一张是 排查错误 的。本人想问一下  在那张改错图中,为什么要将“R13”改为“1K”,而不是把两个电阻都换掉!!!!!!!!!

查错图

查错图

正确图

正确图

网友A(2017-11-03):
看图

1k:2k

1M:2k

网友B:
R13没改,改的是R31,addr高低地址控制,单片机控制,R31应该1k。

网友C:
你的AD输入多少量,在于后面的单片机(芯片软件写的门限值),所以调试就简单了

网友D:
两张图充分说明了改变电阻值的重要性。

网友E:
呆孩子,可以两个一起改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呆孩子,可以两个一起改啊。

   可是,两个一起改,不一定给分。两个一起改,可能被认为不符合题意!

网友F:
能把您的软件,给我吗

网友B:
必须改R31为1k,R13不用改,那是忽悠你,adr的值是大于0.7v和小于0.3v改高低地址,下面的图是合理的,
去看一下芯片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