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AD转换交流电压

楼主(2017-11-03):
如何用单片机的AD转换检测电流互感器的信号,或者如何用AD转换检测交流信号,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必须将电压分压至AD的可接受范围内:
1、直接采样一个周期以上的电压,每个周期采样大于10个点,再计算出你所需要的值。
2、先将交流整流成直流,采样后再计算出你所需要的值。
3、先将交流整流并滤波成直流,这时是峰值,采样后再计算出你所需要的值。
三种方式都可以,只是计算方式不同,都需要你有数学功底。

楼主:
整流后的电压太小了,检测不到

网友B:
有一种东西叫做运算放大器。还有一种东西叫真有效值检测电路。
交流通过整流后,加一个运放,把信号放大以后再通过有效值检测电路检测,出来的是一个类似正态分布的一个曲线,你找到曲线峰值的平缓区进行采样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流后的电压太小了,检测不到

自己错啦!

网友C:
测量交流电压有3种测法:瞬时值、峰值和平均值。3种测法都需要整流,先将其变成单向脉动直流。
测瞬时值先测过零点,过零后再选择若干点,而不是乱测。这种测法必须选择工作频率高的单片机。
测峰值也是先测过零点,然后定时5ms前后连续测3点,选最大值。
测平均值可用电容滤波,然后将测量值与标准值校正。这种方法也能用于测峰值,关键是校正,因为有固定比例关系。
要求精度高时刻在此基础上采取技术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