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防撞遥控小车制作资料 蓝牙遥控+超声波避障

楼主(2017-11-03):
超声波防撞。。。

发射和接受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主机):
#include <reg52.h>//需要注意的是蓝牙信号端不能接电源!!!否则会烧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delay.h"
/*----------蓝牙的RXD端口接单片机的TXD端口,蓝牙的TXD端口接单片机的RXD端口,因为不是自收自发-----------*/
//----------------------------------------按键端口------------------------------------------------------
sbit S1=P1^3;
sbit S2=P1^4;
sbit S3=P1^5;
sbit S4=P1^7;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9600
        SM0=0;
        SM1=1;
        REN=1;
        TR1=1;
}
void send_bluetooth(uchar b)                  //蓝牙发送
{

        ES= 0;                     //为防止干扰 关闭串口
        SBUF=b;                    //将采集的数据送入缓冲区等待发送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标志位清零
    ES= 1;                     //打开串口 等待接收数据
        DelayMs(50);
}
void set()
{
         if(S1==1 && S2==1 && S3==1 && S4==1)
         {
                send_bluetooth(0x00);
         }
//////////////////////////////////// ///前进
         if(S1==0 )
         {
                send_bluetooth(0x11);
        }
//////////////////////////////////////左转
         if(S2==0 )
         {
                send_bluetooth(0x12);
        }
//////////////////////////////////////右转
         if(S3==0 )
         {
                send_bluetooth(0x13);
        }
//////////////////////////////////////后退

         if(S4==0 )
         {
                send_bluetooth(0x14);
        }
}
void main()
{

……………………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贴出实物照片或视频就更好啦。

网友B:
我正要做蓝牙控制智能小车,想做一个手机客户端

网友C(2018-01-06):
可以加个QQ吗

网友D(2018-08-22):
发送数据的时候为什么要关闭串口?关闭串口不是就发不出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