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用按键作显示模式选择键

楼主(2017-11-03):
用按键作显示模式选择键,实现上述实验中3个显示画面的切换,即上电显示“1”,按1次键显示“1234”,再2次键显示2位秒计数器,按3次键又显示“1”……。这个怎么做呀?#define THCO   0xee
#define TLCO   0x0还有这个定义该怎么判断什么时候需要又如何来写呢??

网友A:
1.)设一组8或16旗标,上电时LSB设1=显示“1”
2.)每按一次按1次键,左移一次
3.)检测旗标位置作出相对动作...DONE

网友B:
上述实验在哪里啊???没头没脑。

网友C:
注意几个地方,1按键去抖。2按键控制一个表示状态的变量,根据状态变量的值去执行不同的功能。3#define是宏定义,功能就是新名字直接替换

网友A:
//一只按键多种显示//
unsigned char roll_buf=0x01;        //上电时LSB设1(set a rolling buffer)
key_read_debce();                //读按键及去抖(read key & debounce)
if(key_press) roll_buf<<;        //如按键按下左移标号
.
.
.
switch(roll_buf)        //判断标号位置_作对应显示
                         {
                         case(0x01):
                         {display_1()};                //上电显示“1”
                         break;
                         case(0x02):
                         {display_1234()};        //按1次键显示“1234”
                         break;
                         case(0x04):
                         {display_cntx2()};        //再2次键显示2位秒计数器
                         break;
                        }
.
.
.

网友D(2020-06-03):
利用单片机的串行口向PC机发送数据0x55,运行结果可以通过在PC的接收软件上看见,验证接收数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