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样把4~20mA的信号输入单片机中处理

楼主(2017-11-03):
怎样把4~20mA的信号输入单片机中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将pt100经过温度变送器变为4~20MA信号,然后经过ad转换器吗?   然后怎样让单片机显示出测量的温度

需要用集成放大电路,搞个IV转换,转换成电压信号,ma级别的信号要放大之后才能进AD转换

网友C:
加个电阻分压,生成0~5V ,用AD 去处理计算送显示

网友D:
PT100 是一种电阻温度探测器 (RTD), 它因其周围温度的不同而改变其电阻, 它广泛用于工业过程, 具有缓慢的动力学和相对较宽的温度范围。它用于慢速动态过程, 因为 RTDs 的响应时间较慢。使用两个线 PT100, 三和四线 PT100s 将有不同的电路。建议使用OP AMP 获得稳定信号

网友E:
透过电阻取压降,I*R=V,
eg. 4mA*1KR=4Vdc,...

网友F:
建议用运放放大信号后,在用ADC采集

网友G:
单片机的ADC只能采集电压信号,要采集电流信号需要先转换成电压信号再进行采集,比如一个电阻,运放都可以进行转换,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H:
电流信号?先转换成模拟电压然后用AD转换成数字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比如我将pt100经过温度变送器变为4~20MA信号,然后经过ad转换器吗?   然后怎样让单片机显示出测量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