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7-11-03):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上图的PDF格式:

5V雾化器电路图

顶丝

网友A(2018-07-15):
U3是什么芯片????

网友B(2018-09-17):
第二个图是空的,第一个有图

网友C(2018-11-12):
引用 网友A:
U3是什么芯片????

U3任意型号 单片机, 带PWM的, 也就是U3输出PWM驱动Q1,驱自耦电感升压,再驱动压力片。

网友D(2018-12-29):
下载不了,想看一下的

网友D:
想请教一下,如何追频

网友E(2019-03-31):
电路图中的Q1漏感电压很高,MOS管发热很大,怎么解决

网友F:
这个可以有

网友G:
谢谢楼主,请教一下,如何追频!

网友H(2019-06-18):
谢谢!正需要做个参考

网友I(2020-05-26):
不一定要用三角电感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中的Q1漏感电压很高,MOS管发热很大,怎么解决

加RCD电感电路 减少滤波 可减低发热

网友K(2021-08-22):
加RCD电感电路

网友L:
追频靠电流信号

网友M(2021-12-24):
引用 网友A:
U3是什么芯片????

MCU,单片机,应该是用来输出驱动波形的

网友N:
第二张是空白图片来的

网友O(2022-04-13):
引用 网友A:
U3是什么芯片????

单片机驱动

网友P(2022-12-06):
电路图在那里呢

网友P:
第二个没有,只有一个位号图

网友P:
24V雾化器电路图,想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Q:
可能多解释解释?  还有那个电感是干啥的?

网友R(2023-11-03):
缺点是要调频率

网友R:
SL17019_24V2.4M_2键5灯七彩雾化器V2顶丝.pdf  是位置图

网友S(2023-12-15):
正好有项目做这类,参考看看

网友T(2024-02-28):
引用 网友A:
U3是什么芯片????

九齐,中微之流的OPT单片机,一两毛钱一个

网友U(2024-12-17):
学习下,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V(2025-06-03):
MCU第6脚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