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学习疑问?

楼主(2017-11-03):
最近学习了一下Altium Designer,但是我作为初学者,有一个疑问咨询各位大侠们,画电路没问,只是操作软件,但是怎么知道这个电路要配上什么样电阻,什么样的电容或者其他什么的电子元件配合芯片的使用呢。例如:我要用STM32芯片,给它供电去控制其他外设,液晶、继电器什么的,那么中间是否要加什么电阻和电容呢。就是这个意思。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二,让在下能知道什么进一步学习。

网友A:
这个不属于软件范畴的,属于电子电路设计与分析范畴。至于弄明白芯片上要用什么电阻电容,首先要以芯片厂商提供的电路参考设计为模板,小芯片有相应的内部逻辑图和计算公式,可以计算。比较复杂的芯片就直接参考芯片设计了。至于外围控制要加什么电阻、电容,多大值,就要认真学习电路设计方面的知识了,模电、数电、电路分析等。

网友B:
这个问题跟Altium Designer本身无关啊,是硬件电路基础问题,可以先买一些学习板,一般卖家都给配板子的原理图,跟着原理图对应芯片数据手册核对各个版块为何这样画,一般都是固定的,后面自己画的时候,板子核心功能部分就照猫画虎就可以了,其它功能芯片也可以买相应的功能模块购买按提供的原理图参考学习和模仿

网友C(2018-02-10):
加多大的电阻电容与AD无关,AD只是帮助你画板子的软件。
电路图自然是要参考datasheet的,刚入门,先照着成熟电路来,往后你会发现,即便是同样的电路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样再去结合电路本身和环境分析,就能加深电路理解了,日积月累,你自然能对电路做出自己的设计了。。。

网友D(2017-11-03):
经验之谈:可找已有的简单电路图进行分析学习,积累电子元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E:
刚开始入门按照原理图去画,之后慢慢研究分析,日积月累

网友F:
初学入门捷径:模仿——看成熟电路;进一步学习靠基础:电子线路、模拟电路...有很厚的书。

网友G:
这个要分析电路原理,建议看看电子元器件方面的资料。

网友H:
找下芯片资料,看下它们的外围元件接线参考

网友I:
根据所需的芯片提供的外围电路搭建电路,同时利用仿真软件调整元器件参数

网友J:
一开始当然只能照着原理图画   画多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K:
先抄别人的 慢慢理解了 再自己画

网友L:
大了说就是数电,模电,射频。小了说就是电流,电压,滤波,功率。先搞明白最简单的,一步步来。

网友M:
这个要分析电路原理,建议看看电子元器件方面的资料。另外参考电路等知识

网友N:
这个是基础啊,AD是用来画PCB板的,你要先学习电路设计,然后才说出板子的事

网友O:
按照原理图弄就行

网友P:
你这个属于电路设计问题,跟软件不沾边。电阻电容可以根据功率等来推算,而且也都有参考设计

网友Q:
初学入门捷径:多看范例/电子原理书籍/ DownLoad 原厂单晶DataSheet pdf

网友R:
电路基本都是模块化的

网友S:
原理图设计的元件是这样就这样

楼主(2018-01-29):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属于软件范畴的,属于电子电路设计与分析范畴。至于弄明白芯片上要用什么电阻电容,首先要以芯片厂商 ...

谢谢,我还有一个电路布线的问题咨询,布线是不是线通了就好了;我有时候学习布线后,发现原理图里面的元件序号可能不一样了,或者是原理图同一条线上的几个元件,换了位置连接,软件检查都正确的;这样的情况有影响嘛。恳求解答

网友T:
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数电模电知识

网友T:
也可以先参考一些别人的电路,然后加以理解,慢慢的经验积累就好了,不过多做实验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用proteus仿真软件练练手

网友U:
可以看一些学习教程,新手推荐《AD10经典五小时教学视频》。五个小时,教会您AD很多的基础功能。

网友V: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一个电路布线的问题咨询,布线是不是线通了就好了;我有时候学习布线后,发现原理图里面的元 ...

没影响的。

网友V:
电路是干吗的?是传输电压和电流的。多大电压?多大电流?那是靠元件的参数决定的。这样说可以吗?

网友W:
慢慢读程序 先读懂程序

网友X:
楼上正解,AD只是钢笔,文章还得自己做,不可能买支钢笔就会写文章了

网友Y:
比如说stm32,你得熟悉每一个管脚的定义以及使用方法,以及为什么这样使用,再配合stm32经典程序看就是了。

网友Z:
你说的实际上是两个范畴的问题 第一个是电路设计 第二个是电路连接

电路设计就是你说的用多大电阻 用什么东西驱动之类的 这部分是不能直接用的 比如你设计一个220v 100w的灯泡 你在脑子里想好了 可除了你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弄亮它 也看不见它的亮

画电路图是把思想变成交流依据的手段  还是上面说的 你画了一张图 告诉别人 怎么连接电线就能点亮灯泡了

实际上后边还有一步是制造 要把你的图纸变成实际东西

理论上都是各自独立 你可以只设计电路 也可以只画电路图 并不负责设计 也可以只管制造而不考虑设计和画图 这种模式就是分工 每个人只干自己一部分工作 合并在一起是产品 只是因为要自己搞 等于一个萝卜好多坑 又得设计 又得画图 还得采购 还得制造 最后才能看见真正会干活的东西 所以要学习很多领域的知识才会获得最终结果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一个电路布线的问题咨询,布线是不是线通了就好了;我有时候学习布线后,发现原理图里面的元 ...

这个不一定的 有时候可以随意放 有时候不行

一般简单的东西你随便连就行了 都能工作的 但在要求较高的领域 对PCB设计的要求挺高的 哪怕低频电路也要考虑防潮 爬电什么的

元件的摆放也有很多讲究 比如一个简单的电源指示灯 就是led 通常是一个限流电阻+led组成 理论上led和电阻谁先接到电源都可以 但严谨的说应该电阻先接到电源上 万一有突然的冲击 电阻先承受 led是压敏元件 比电阻损坏的概率大 自己随便搞个东西当然无所谓了 但有朝一日你真去做产品 可能就需要这么放 至少可以减少可能的损坏概率 哪怕是万分之一 毕竟0翻修应该是每个工程师追求的梦想吧

网友AA:
这需要模电、电路的知识,网上基本上由成例不需要太多的知识。

网友AB:
电阻的作用是限流分压跨接,电容的作用是滤波去耦,通交流阻碍直流,电感的作用是通直流阻碍交流。AD只是一个工具,设计电路需要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AC:
我最近也在画板子,画的是stm32的,感觉电容用的最多的是104,晶振两边的一般用10PF,电阻大部分是10K,LED灯旁边需要小一些灯才会亮用1k,有一些电路对电阻电容值要求比较严格,这种情况谨慎使用,没什么要求的就按照平常较多的来用好了。具体还要分析电路本身,可以看一下你所用芯片的原设计图和指导手册。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D:
IO配置上拉下拉电阻的话,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电阻;如果是各类芯片的典型电路建议参考自带资料的典型电路图选择合适的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