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STC89C52和51在设计超声波测距时优先选择那个好些

楼主(2017-11-03):
有点不太清楚额

网友A:
选择你易获得的

网友B:
没区别的

网友C:
当然选52RC,下来52,最后51.
因为52和51成本一样,所以价格一样,52程序空间大,买的人多,反而价格更低。

网友D:
没有多大区别,断源增加:AT89C52 除了具备 AT89C51 的定时器/计数器 T0 和定时器/计数器 T1,还额外增加了一个定时器/计数器 T2。

网友E:
c51好一点

网友F:
哪个便宜选哪!89C51已足以应付中小规模单片机应用项目,超声测距是小规模应用项目。

网友G:
!89C51已足以应付中小规模单片机应用项目,超声测距是小规模应用项目。

网友H:
都可以,没有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