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C8051F的问题

楼主(2017-11-03):
程序运行整体可以,但是有个问题,也希望大神们能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
每次在单片机关机后,再重新上电后,发送都没反应,只有手动按下开发板的复位键后才能正常通信,当再次断电上电后,又不行了,又得按复位键才正常。按说开发板上电就复位了呀,为什么还要手动复位才行?什么的问题?

网友A:
照道理上讲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有可能你的电源不太稳定造成加电复位不正常或者复位电容异常。

网友B:
上电复位,各寄存器是默认值,内存RAM是不确定的值。
复位端子复位时,或许上述有部分已被你初化值了(在上电复位中)。
以上是两者的区别
建议设置单步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