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 USB通信遇到问题

楼主(2017-11-03):
51单片机的RXD和TXD分别各外接一个ch340G芯片,ch340G芯片各接一根USB线传输数据。 但是我的两根USB数据线只有一根在PC上提示已连接,另外一根无法连接啊。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如果要将51的RXD和TXD分别传输给两台PC,有什么较好的办法?

网友A:
顶一个,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驱动装好了么。可以使用无线传输

网友C:
用CH340T直接就可以把两根信号线都给传出去

网友D:
可能是RXD和TXD接反了

网友E:
能画个图上来吗?

网友F: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G: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H(2018-02-06):
你好,这样把串口的TX 、RX分别接到两台电脑是可以的,不影响。你可以先别接串口,分别测试下两台电脑下的CH340是否都被识别到,并且将各自的TX,RT短接,来测试两个CH340在两台电脑上是否都可以自发自收正常使用,如果都正常的,那就没问题了。如有问题可直接联系我。

网友I(2019-06-14):
340g的txd输出用示波器怎么测试不到信号,但是用线搭接到rxd端,又能接受到数据。为什么?

网友J:
好像要装驱动把

网友K:
一台电脑,  两个USB-TTL(340芯片) 测试的结果注意观察,串口号那里是否有显示 340驱动信息
如果没有先把USB-TTL的杜邦线拔了,看看是否短路了
显示驱动信息, 软件里面打开串口, 这时可以把GND串一个100Ω~1KΩ电阻到RXD,此时看看串口有信息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