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锐化处理c++语言

楼主(2017-11-03):
1、平滑滤波(均值滤波)
void CTextView::OnSmooth()
{
    //功能:实现均值滤波处理
    //判断图像是否打开,没打开,则弹出提示框并退出函数
    if(!m_dib.m_bLoaded)
    {
        AfxMessageBox("图像还打开,请先打开图像!");
        return;
    }
    //获取图像宽和高
    intnw=m_dib.GetDIBWidth();
    int nh=m_dib.GetDIBHeight();
    int i,j,m,n;
    BYTE* ptmp=newBYTE[nw*nh];   //开辟一个与m_dib.m_pdata指向同样大小的缓冲区,可以进一步了解BYTE是什么数据类型
    memcpy(ptmp,m_dib.m_pdata,nw*nh);//将m_dib.m_pdata指向的nw*nh个字节内容复制给ptmp指向的缓冲区
    intmask[9]={1,1,1,   1,1,1,   1,1,1}; // 建立算子模板
    int w_mask=3;                       //定义模板的大小
    //对每一个象素进行模板运算处理
    for(j=w_mask/2;j<nh-w_mask/2;j++)         //注意,行和列的起始和结束位置,思考为什么会要这样?
        for(i=w_mask/2;i<nw-w_mask/2;i++)
        {
            //对图像的第j行、第i列的像素
            intresult=0;
             for(m=-w_mask/2;m<=w_mask/2;m++)
                   for(n=-w_mask/2;n<=w_mask/2;n++)
                    result+=ptmp[(j+m)*nw+i+n]*mask[(m+w_mask/2)*w_mask+n+w_mask/2];
            result=(result)/9;   //因为运算后有点值小于零
            if(result>255)
                result=255;
            m_dib.m_pdata[j*nw+i]=result;
        }
    //将修改的m_pdata的数据赋值给m_pDIBData,以显示修改的结果
    m_dib.UpdateData();
    //刷新屏幕
    Invalidate();
    delete ptmp;
}
2、锐化(拉普拉斯算子)
voidCTextView::OnMask()
{
    //功能:实现锐化处理
    //判断图像是否打开,没打开,则弹出提示框并退出函数
    if(!m_dib.m_bLoaded)
    {
        AfxMessageBox("图像还打开,请先打开图像!");
        return;

    //获取图像宽和高
    intnw=m_dib.GetDIBWidth();
    intnh=m_dib.GetDIBHeight();
    int i,j,m,n;

    BYTE* ptmp=newBYTE[nw*nh];   //开辟一个与m_dib.m_pdata指向同样大小的缓冲区,可以进一步了解BYTE是什么数据类型
    memcpy(ptmp,m_dib.m_pdata,nw*nh);//将m_dib.m_pdata指向的nw*nh个字节内容复制给ptmp指向的缓冲区
   intmask[9]={0,1,0,   1,-4,1,    0,1,0}; // 建立算子模板Laplace 3*3
    intw_mask=3;                       //定义模板的大小

    for(j=w_mask/2;j<nh-w_mask/2;j++)
        for(i=w_mask/2;i<nw-w_mask/2;i++)
        {
            //对图像的第j行、第i列的像素
            intresult=0;
            for(m=-w_mask/2;m<=w_mask/2;m++)                    {
             for(n=-w_mask/2;n<=w_mask/2;n++)
              {result+=ptmp[(j+m)*nw+i+n]*mask[(m+w_mask/2)*w_mask+n+w_mask/2];}
        }

            result=abs(result+ptmp[(j+m)*nw+i+n]);   //因为运算后有点值小于零
            if(result>255)
                result=255;
            m_dib.m_pdata[j*nw+i]=result;
        }
    //将修改的m_pdata的数据赋值给m_pDIBData,以显示修改的结果
    m_dib.UpdateData();
    //刷新屏幕
    Invalidate();
    deletept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