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子钟电路仿真图和程序(注释很详细)

楼主(2017-11-03):
给大伙分享一个51单片机做的数字电子钟电路proteus仿真原理图图和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寄存器选择
sbit rw=P1^1;//读写信号线
sbit lcden=P1^2;//led使能端

sbit scl=P1^3;//时钟线
sbit rst=P1^5;//复位线
sbit io=P1^4;//数据口

sbit key_set_time=P3^4;//设置时间键
sbit key_add=P3^5;//加键
sbit key_minus=P3^6;//减键
sbit key_set_alarm=P3^7;//设置闹钟键
sbit bee=P1^6;//蜂鸣器接口
sbit dq=P1^7;//ds18b20测温

uchar getTimebuf[7];//存放时间数据
uchar time[]={"  :  :  "};//时间格式字符串
uchar date[]={"20  -  -  "};//日期格式字符串
uchar weeklist[]={"SunMonTueWedThuFriSat"};//星期字符列表
uchar week[]={"   "};//星期格式字符串

int count;//设定秒分时日月星期年的时候count的值分别为1235647
int alarm;//是否进入闹钟设置界面 123分别代表开关 分 小时的设置
int isOpen;//闹钟是否开启  默认不开启
int fen,shi;//闹钟的分钟小时
int isRing;//闹钟是否在响

uchar isInit_1302;//是否初始化时钟完毕

int num;
int temperature;//温度
int temp_flag;//温度正负标志

void delay(uint x){
        int y;
        while(x--){
                for(y=100;y>0;y--);
        }
}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1602写指令
        rs=0;
        lcden=0;
        P2=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1602data(uchar dat){
        //1602写数据
        rs=1;
        lcden=0;
        P2=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1602(){
        //初始化1602液晶
        rw=0;
        lcden=0;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显示模式
        write_1602com(0x0c);//显示开关及光标是否显示和闪动
        write_1602com(0x06);//光标移动方向
        write_1602com(0x01);//清屏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temp){
        //ds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i;
        for(i=0;i<8;i++){
                io=temp&0x01;//将数据放到IO口上
                scl=0;//scl为低时准备数据
                scl=1;//上升沿写入
                temp>>=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向地址add写入数据dat
        rst=0;
        scl=0;
        rst=1;
        write_ds1302_byte(add);
        write_ds1302_byte(dat);
        scl=1;
        rst=0;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ds1302读数据
        uchar i,dat;
        rst=0;
        scl=0;
        rst=1;
        write_ds1302_byte(add);//首先写入要读的数据处的地址
        for(i=0;i<8;i++){
                if(io==1){
                        dat|=0x80;
                }
                scl=1;
                scl=0;//下降沿读取数据
                dat>>=1;
        }
        scl=1;
        rst=0;
        return dat;
}
void read_time(uchar curr_time[]){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1;
          for (i=0;i<7;i++){
                curr_time[i] = read_ds1302(ucAddr);//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ucAddr += 2;
          }
}
void set_time(uchar *pSecDa){
        //设定时间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0;
        write_ds1302(0x8e,0x00);
        for(i =7;i>0;i--){
                write_ds1302(ucAddr,*pSecDa);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pSecDa++;
                ucAddr+=2;
        }
        write_ds1302(0x8e,0x80);
}
void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isInit_1302=read_ds1302(0x81);//读出时钟状态
        if(isInit_1302&0x80){//说明没有初始化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以后一直开着
                write_ds1302(0x90,0xa5); //辅助电源充电命令 一个二极管  一个2K电阻
                write_ds1302(0x80,0x00);//秒 CH置0 开启时钟
                write_ds1302(0x82,0x59);//分
                write_ds1302(0x84,0x10);//时
                write_ds1302(0x86,0x07);//日
                write_ds1302(0x88,0x05);//月
                write_ds1302(0x8a,0x04);//星期
                write_ds1302(0x8c,0x14);//年
                write_ds1302(0x8e,0x80);
        }
}
char int_to_char(int temp){
        //把0到9对应的数字转为字符
        char x='0';
        switch(temp){
                case 0:x='0';break;
                case 1:x='1';break;
                case 2:x='2';break;
                case 3:x='3';break;
                case 4:x='4';break;
                case 5:x='5';break;
                case 6:x='6';break;
                case 7:x='7';break;
                case 8:x='8';break;
                case 9:x='9';break;
        }
        return x;
}
int ds18b20_read_temp();
void display(){
        uchar bai,shi,ge,point,fuhao;
        read_time(getTimebuf);//时时读取时间
    time[6]=(getTimebuf[0])/16+48;//格式化时间秒
    time[7]=(getTimebuf[0])%16+48;

    time[3]=(getTimebuf[1])/16+48;//格式化时间分
    time[4]=(getTimebuf[1])%16+48;

    time[0]=(getTimebuf[2])/16+48;//格式化时间小时
    time[1]=(getTimebuf[2])%16+48;

    date[8]=getTimebuf[3]/16+48;//格式化日期日
    date[9]=getTimebuf[3]%16+48;

    date[5]=getTimebuf[4]/16+48;//格式化日期月
    date[6]=getTimebuf[4]%16+48;

    date[2]=getTimebuf[6]/16+48;//格式化日期年
    date[3]=getTimebuf[6]%16+48;

    week[0]=weeklist[(getTimebuf[5]%10)*3];//格式化星期
    week[1]=weeklist[(getTimebuf[5]%10)*3+1];
    week[2]=weeklist[(getTimebuf[5]%10)*3+2];

        write_1602com(0x80+1);
        for(num=0;num<10;num++){
                write_1602data(date[num]);
        }

        write_1602data(' ');
        for(num=0;num<3;num++){
                write_1602data(week[num]);
        }

        write_1602com(0x80+0x40);
        for(num=0;num<8;num++){
                write_1602data(time[num]);
        }

        //显示温度值
        write_1602com(0x80+0x40+8);//设置数据指针
        temperature=ds18b20_read_temp();
        bai=temperature/1000+0x30;
        shi=temperature%1000/100+0x30;
        ge=temperature%100/10+0x30;
        point=temperature%100%10+0x30;
        if(temp_flag==1){//说明为正数  不显示符号位 125.6 25.7两种
                fuhao=0x20;//显示空白
                if(bai==0x30){
                        bai=0x20;//如果百位为0  不显示
                        if(shi==0x30){
                                shi=0x20;//如果百位为0  十位也为0  都不显示
                        }
                }
                write_1602data(fuhao);
                write_1602data(bai);
                write_1602data(shi);
        }else{
                fuhao=0x2d;//显示负号  -2.5  -25.8两种
                write_1602data(0x20);//因为负数最低到55,所以不显示百位
                if(shi==0x30){
                        write_1602data(0x20);
                        write_1602data(fuhao);
                }else{
                        write_1602data(fuhao);
                        write_1602data(shi);
                }
        }
        write_1602data(ge);
        write_1602data('.');
        write_1602data(point);
        write_1602data(0xdf);
        write_1602data('C');
}
void display_alarm(uchar add,int dat){
        //把设定的时分显示出来
        int x,y;
        x=dat/10;
        y=dat%10;
        write_1602com(add);
        write_1602data(int_to_char(x));
        write_1602com(add+1);//防止写后地址自动向后加一  光标闪烁看不到
        write_1602data(int_to_char(y));
        write_1602com(add+1);
}
void init_alarm(){
        //闹钟设置界面  只有首次进入才执行
        uchar code x[]="SET ALARM";
        uchar i;
        if(alarm==0){
                write_1602com(0x01);//清屏
                write_1602com(0x80+3);//设置数据指针
                for(i=0;i<9;i++){
                        write_1602data(x[i]);
                }
                display_alarm(0x80+0x40+5,shi);//载入闹钟的时分
                write_1602com(0x80+0x40+7);
                write_1602data(':');
                display_alarm(0x80+0x40+8,fen);
                if(isOpen){//初始化的时候如果已经设定闹钟则显示ON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write_1602data(' ');
                        write_1602data('O');
                        write_1602data('N');
                }else{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write_1602data('O');
                        write_1602data('F');
                        write_1602data('F');
                }
        }
}
void key_scan(){
        int i;
        uchar code tips1[]="SET SUCCESS";//闹钟设置成功的提示
        uchar code tips2[]="CANCEL SUCCESS";//取消闹钟的提示
        if(key_set_time==0){//检测是否按下
                delay(10);//消抖
                if(key_set_time==0){//再次检测是否按下
                        while(!key_set_time);//检测是否松开
                        delay(10);//延时消抖
                        while(!key_set_time);//再次检测是否松开
                        if(alarm==0){//当没有显示闹钟界面时才显示时间设定
                                count++;
                                write_ds1302(0x80,0x80);//让时钟停止
                                if(count==8){
                                        //继续走时,说明时间已经设定好了
                                        write_1602com(0x0c);//让光标消失
                                        write_ds1302(0x80,0);//让时钟继续
                                        set_time(getTimebuf);//写入新的时间
                                        count=0;
                                        return;
                                }
                                switch(count){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0x40+7);//在秒的位置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0x40+4);//在分的位置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80+0x40+1);//在时的位置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0x80+14);//在星期的位置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0x80+10);//在日的位置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0x80+7);//在月的位置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0x80+4);//在年的位置
                                                break;
                                }
                                write_1602com(0x0f);//让光标闪烁
                        }
                }
        }
        if(key_add==0){//检测是否按下
                delay(10);//消抖
                if(key_add==0){//再次检测是否按下
                        while(!key_add);//检测是否松开
                        delay(10);//延时消抖
                        while(!key_add);//再次检测是否松开
                        if(count!=0){
                                switch(count){
                                case 1:
                                        //在秒的位置
                                        getTimebuf[0]++;
                                        if(getTimebuf[0]==0x5a){
                                                getTimebuf[0]=0;
                                        }
                                        if(getTimebuf[0]==0x4a){
                                                getTimebuf[0]=0x50;
                                        }
                                        if(getTimebuf[0]==0x3a){
                                                getTimebuf[0]=0x40;
                                        }
                                        if(getTimebuf[0]==0x2a){
                                                getTimebuf[0]=0x30;
                                        }
                                        if(getTimebuf[0]==0x1a){
                                                getTimebuf[0]=0x20;
                                        }
                                        if(getTimebuf[0]==0x0a){
                                                getTimebuf[0]=0x10;
                                        }
                                        time[6]=(getTimebuf[0])/16+48;//格式化时间秒
                                        time[7]=(getTimebuf[0])%16+48;
                                        write_1602com(0x80+0x40+6);//在秒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6]);
                                        write_1602com(0x80+0x40+7);//在秒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7]);
                                        write_1602com(0x80+0x40+7);//让光标在秒的位置闪烁
                                        break;
                                case 2:
                                        //在分的位置
                                        getTimebuf[1]++;
                                        if(getTimebuf[1]==0x5a){
                                                getTimebuf[1]=0;
                                        }
                                        if(getTimebuf[1]==0x4a){
                                                getTimebuf[1]=0x50;
                                        }
                                        if(getTimebuf[1]==0x3a){
                                                getTimebuf[1]=0x40;
                                        }
                                        if(getTimebuf[1]==0x2a){
                                                getTimebuf[1]=0x30;
                                        }
                                        if(getTimebuf[1]==0x1a){
                                                getTimebuf[1]=0x20;
                                        }
                                        if(getTimebuf[1]==0x0a){
                                                getTimebuf[1]=0x10;
                                        }
                                        time[3]=(getTimebuf[1])/16+48;//格式化时间分
                                        time[4]=(getTimebuf[1])%16+48;
                                        write_1602com(0x80+0x40+3);//在分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3]);
                                        write_1602com(0x80+0x40+4);//在分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4]);
                                        write_1602com(0x80+0x40+4);//让光标在分的位置闪烁
                                        break;
                                case 3:
                                        //在时的位置
                                        getTimebuf[2]++;
                                        if(getTimebuf[2]==0x24){
                                                getTimebuf[2]=0;
                                        }
                                        if(getTimebuf[2]==0x1a){
                                                getTimebuf[2]=0x20;
                                        }
                                        if(getTimebuf[2]==0x0a){
                                                getTimebuf[2]=0x10;
                                        }
                                        time[0]=(getTimebuf[2])/16+48;//格式化时间小时
                                        time[1]=(getTimebuf[2])%16+48;
                                        write_1602com(0x80+0x40+0);//在小时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0]);
                                        write_1602com(0x80+0x40+1);
                                        write_1602data(time[1]);
                                        write_1602com(0x80+0x40+1);
                                        break;
                                case 4:
                                        //在星期的位置
                                        getTimebuf[5]++;
                                        if(getTimebuf[5]==0x08){
                                                getTimebuf[5]=0x01;
                                        }
                                        if((getTimebuf[5]%10)*3==21){//轮完了  重新开始
                                                week[0]=weeklist[0];
                                                week[1]=weeklist[1];
                                                week[2]=weeklist[2];
                                        }else{
                                                week[0]=weeklist[(getTimebuf[5]%10)*3];//格式化星期
                                                week[1]=weeklist[(getTimebuf[5]%10)*3+1];
                                                week[2]=weeklist[(getTimebuf[5]%10)*3+2];
                                        }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a(week[0]);
                                        write_1602com(0x80+13);
                                        write_1602data(week[1]);
                                        write_1602com(0x80+14);
                                        write_1602data(week[2]);
                                        write_1602com(0x80+14);
                                        break;
                                case 5:
                                        //在日的位置
                                        getTimebuf[3]++;
                                        if(getTimebuf[3]==0x32){
                                                getTimebuf[3]=0x01;
                                        }
                                        if(getTimebuf[3]==0x2a){
                                                getTimebuf[3]=0x30;
                                        }
                                        if(getTimebuf[3]==0x1a){
                                                getTimebuf[3]=0x20;
                                        }
                                        if(getTimebuf[3]==0x0a){
                                                getTimebuf[3]=0x10;
                                        }
                                        date[8]=(getTimebuf[3])/16+48;
                                        date[9]=(getTimebuf[3])%16+48;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a(date[8]);
                                        write_1602com(0x80+10);
                                        write_1602data(date[9]);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6:
                                        //在月的位置
                                        getTimebuf[4]++;
                                        if(getTimebuf[4]==0x13){
                                                getTimebuf[4]=0x01;
                                        }
                                        if(getTimebuf[4]==0x0a){
                                                getTimebuf[4]=0x10;
                                        }
                                        date[5]=(getTimebuf[4])/16+48;
                                        date[6]=(getTimebuf[4])%16+48;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a(date[5]);
                                        write_1602com(0x80+7);
                                        write_1602data(date[6]);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7:
                                        //在年的位置
                                        getTimebuf[6]++;
                                        if(getTimebuf[6]==0x9a){
                                                getTimebuf[6]=0x00;
                                        }
                                        if(getTimebuf[6]==0x8a){
                                                getTimebuf[6]=0x90;
                                        }
                                        if(getTimebuf[6]==0x7a){
                                                getTimebuf[6]=0x80;
                                        }
                                        if(getTimebuf[6]==0x6a){
                                                getTimebuf[6]=0x70;
                                        }
                                        if(getTimebuf[6]==0x5a){
                                                getTimebuf[6]=0x60;
                                        }
                                        if(getTimebuf[6]==0x4a){
                                                getTimebuf[6]=0x50;
                                        }
                                        if(getTimebuf[6]==0x3a){
                                                getTimebuf[6]=0x40;
                                        }
                                        if(getTimebuf[6]==0x2a){
                                                getTimebuf[6]=0x30;
                                        }
                                        if(getTimebuf[6]==0x1a){
                                                getTimebuf[6]=0x20;
                                        }
                                        if(getTimebuf[6]==0x0a){
                                                getTimebuf[6]=0x10;
                                        }
                                        date[2]=(getTimebuf[6])/16+48;
                                        date[3]=(getTimebuf[6])%16+48;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a(date[2]);
                                        write_1602com(0x80+4);
                                        write_1602data(date[3]);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
                        }
                        if(alarm!=0){
                                switch(alarm){
                                        case 1:
                                                //调节闹钟的开与关
                                                if(isOpen==0){
                                                        isOpen=1;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write_1602data(' ');
                                                        write_1602data('O');
                                                        write_1602data('N');
                                                }else{
                                                        isOpen=0;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write_1602data('O');
                                                        write_1602data('F');
                                                        write_1602data('F');
                                                }
                                                //防止写后地址自动向后加一  光标闪烁看不到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2:
                                                //调节闹钟的分
                                                fen++;
                                                if(fen==60){
                                                        fen=0;
                                                }
                                                display_alarm(0x80+0x40+8,fen);
                                                break;
                                        case 3:
                                                //调节闹钟的小时
                                                shi++;
                                                if(shi==24){
                                                        shi=0;
                                                }
                                                display_alarm(0x80+0x40+5,shi);
                                                break;
                                }
                        }
                }
        }
        if(key_minus==0){//检测是否按下
                delay(10);//消抖
                if(key_minus==0){//再次检测是否按下
                        while(!key_minus);//检测是否松开
                        delay(10);//延时消抖
                        while(!key_minus);//再次检测是否松开
                        if(count!=0){
                                switch(count){
                                case 1:
                                        //在秒的位置
                                        getTimebuf[0]--;
                                        if(getTimebuf[0]==0xff){
                                                getTimebuf[0]=0x59;
                                        }
                                        if(getTimebuf[0]==0x4f){
                                                getTimebuf[0]=0x49;
                                        }
                                        if(getTimebuf[0]==0x3f){
                                                getTimebuf[0]=0x39;
                                        }
                                        if(getTimebuf[0]==0x2f){
                                                getTimebuf[0]=0x29;
                                        }
                                        if(getTimebuf[0]==0x1f){
                                                getTimebuf[0]=0x19;
                                        }
                                        if(getTimebuf[0]==0x0f){
                                                getTimebuf[0]=0x09;
                                        }
                                        time[6]=(getTimebuf[0])/16+48;//格式化时间秒
                                        time[7]=(getTimebuf[0])%16+48;
                                        write_1602com(0x80+0x40+6);//在秒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6]);
                                        write_1602com(0x80+0x40+7);//在秒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7]);
                                        write_1602com(0x80+0x40+7);//让光标在秒的位置闪烁
                                        break;
                                case 2:
                                        //在分的位置
                                        getTimebuf[1]--;
                                        if(getTimebuf[1]==0xff){
                                                getTimebuf[1]=0x59;
                                        }
                                        if(getTimebuf[1]==0x4f){
                                                getTimebuf[1]=0x49;
                                        }
                                        if(getTimebuf[1]==0x3f){
                                                getTimebuf[1]=0x39;
                                        }
                                        if(getTimebuf[1]==0x2f){
                                                getTimebuf[1]=0x29;
                                        }
                                        if(getTimebuf[1]==0x1f){
                                                getTimebuf[1]=0x19;
                                        }
                                        if(getTimebuf[1]==0x0f){
                                                getTimebuf[1]=0x09;
                                        }
                                        time[3]=(getTimebuf[1])/16+48;//格式化时间分
                                        time[4]=(getTimebuf[1])%16+48;
                                        write_1602com(0x80+0x40+3);//在分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3]);
                                        write_1602com(0x80+0x40+4);//在分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4]);
                                        write_1602com(0x80+0x40+4);//让光标在分的位置闪烁
                                        break;
                                case 3:
                                        //在时的位置
                                        getTimebuf[2]--;
                                        if(getTimebuf[2]==0xff){
                                                getTimebuf[2]=0x23;
                                        }
                                        if(getTimebuf[2]==0x1f){
                                                getTimebuf[2]=0x19;
                                        }
                                        if(getTimebuf[2]==0x0f){
                                                getTimebuf[2]=0x09;
                                        }
                                        time[0]=(getTimebuf[2])/16+48;//格式化时间小时
                                        time[1]=(getTimebuf[2])%16+48;
                                        write_1602com(0x80+0x40+0);//在小时的位置
                                        write_1602data(time[0]);
                                        write_1602com(0x80+0x40+1);
                                        write_1602data(time[1]);
                                        write_1602com(0x80+0x40+1);
                                        break;
                                case 4:
                                        //在星期的位置
                                        getTimebuf[5]--;
                                        if(getTimebuf[5]==0){
                                                getTimebuf[5]=0x07;
                                        }
                                        if((getTimebuf[5]%10)*3==21){//轮完了  重新开始
                                                week[0]=weeklist[0];
                                                week[1]=weeklist[1];
                                                week[2]=weeklist[2];
                                        }else{
                                                week[0]=weeklist[(getTimebuf[5]%10)*3];//格式化星期
                                                week[1]=weeklist[(getTimebuf[5]%10)*3+1];
                                                week[2]=weeklist[(getTimebuf[5]%10)*3+2];
                                        }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a(week[0]);
                                        write_1602com(0x80+13);
                                        write_1602data(week[1]);
                                        write_1602com(0x80+14);
                                        write_1602data(week[2]);
                                        write_1602com(0x80+14);
                                        break;
                                case 5:
                                        //在日的位置
                                        getTimebuf[3]--;
                                        if(getTimebuf[3]==0){
                                                getTimebuf[3]=0x31;
                                        }
                                        if(getTimebuf[3]==0x2f){
                                                getTimebuf[3]=0x29;
                                        }
                                        if(getTimebuf[3]==0x1f){
                                                getTimebuf[3]=0x19;
                                        }
                                        if(getTimebuf[3]==0x0f){
                                                getTimebuf[3]=0x09;
                                        }
                                        date[8]=(getTimebuf[3])/16+48;
                                        date[9]=(getTimebuf[3])%16+48;
                                        write_1602com(0x80+9);
                                        write_1602data(date[8]);
                                        write_1602com(0x80+10);
                                        write_1602data(date[9]);
                                        write_1602com(0x80+10);
                                        break;
                                case 6:
                                        //在月的位置
                                        getTimebuf[4]--;
                                        if(getTimebuf[4]==0){
                                                getTimebuf[4]=0x12;
                                        }
                                        if(getTimebuf[4]==0x0f){
                                                getTimebuf[4]=0x09;
                                        }
                                        date[5]=(getTimebuf[4])/16+48;
                                        date[6]=(getTimebuf[4])%16+48;
                                        write_1602com(0x80+6);
                                        write_1602data(date[5]);
                                        write_1602com(0x80+7);
                                        write_1602data(date[6]);
                                        write_1602com(0x80+7);
                                        break;
                                case 7:
                                        //在年的位置
                                        getTimebuf[6]--;
                                        if(getTimebuf[6]==0xff){
                                                getTimebuf[6]=0x99;
                                        }
                                        if(getTimebuf[6]==0x8f){
                                                getTimebuf[6]=0x89;
                                        }
                                        if(getTimebuf[6]==0x7f){
                                                getTimebuf[6]=0x79;
                                        }
                                        if(getTimebuf[6]==0x6f){
                                                getTimebuf[6]=0x69;
                                        }
                                        if(getTimebuf[6]==0x5f){
                                                getTimebuf[6]=0x59;
                                        }
                                        if(getTimebuf[6]==0x4f){
                                                getTimebuf[6]=0x49;
                                        }
                                        if(getTimebuf[6]==0x3f){
                                                getTimebuf[6]=0x39;
                                        }
                                        if(getTimebuf[6]==0x2f){
                                                getTimebuf[6]=0x29;
                                        }
                                        if(getTimebuf[6]==0x1f){
                                                getTimebuf[6]=0x19;
                                        }
                                        if(getTimebuf[6]==0x0f){
                                                getTimebuf[6]=0x09;
                                        }
                                        date[2]=(getTimebuf[6])/16+48;
                                        date[3]=(getTimebuf[6])%16+48;
                                        write_1602com(0x80+3);
                                        write_1602data(date[2]);
                                        write_1602com(0x80+4);
                                        write_1602data(date[3]);
                                        write_1602com(0x80+4);
                                        break;
                                }
                        }
                        if(alarm!=0){
                                switch(alarm){
                                        case 1:
                                                //调节闹钟的开与关
                                                if(isOpen==0){
                                                        isOpen=1;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write_1602data(' ');
                                                        write_1602data('O');
                                                        write_1602data('N');
                                                }else{
                                                        isOpen=0;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write_1602data('O');
                                                        write_1602data('F');
                                                        write_1602data('F');
                                                }
                                                //防止写后地址自动向后加一  光标闪烁看不到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2:
                                                //调节闹钟的分
                                                fen--;
                                                if(fen<0){
                                                        fen=59;
                                                }
                                                display_alarm(0x80+0x40+8,fen);
                                                break;
                                        case 3:
                                                //调节闹钟的小时
                                                shi--;
                                                if(shi<0){
                                                        shi=23;
                                                }
                                                display_alarm(0x80+0x40+5,shi);
                                                break;
                                }
                        }
                }
        }
        if(key_set_alarm==0){//检测是否按下
                delay(10);//消抖
                if(key_set_alarm==0){//再次检测是否按下
                        while(!key_set_alarm);//检测是否松开
                        delay(10);//延时消抖
                        while(!key_set_alarm);//再次检测是否松开
                        if(count==0){//时间在正常走动的时候才能设置闹钟
                                init_alarm();
                                alarm++;//说明进入闹钟设置界面
                                if(alarm==4){
                                        alarm=0;//说明闹钟设置完毕
                                        write_1602com(0x01);//清屏以便显示时间
                                        write_1602com(0x0c);//关闭光标
                                        //显示设置成功或取消的提示
                                        if(isOpen){
                                                write_1602com(0x80+2);
                                                for(i=0;i<11;i++){
                                                        write_1602data(tips1[i]);
                                                }
                                        }else{
                                                write_1602com(0x80+1);
                                                for(i=0;i<14;i++){
                                                        write_1602data(tips2[i]);
                                                }
                                        }
                                        //延时2ms后清屏显示时间
                                        delay(2000);
                                        write_1602com(0x01);
                                }else{
                                        switch(alarm){
                                                case 1:
                                                        write_1602com(0x80+0x40+15);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0x80+0x40+9);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0x80+0x40+6);
                                                        break;
                                        }
                                        write_1602com(0x0f);
                                }
                        }
                }
        }
}
void beep(){
        //检测闹钟  并且报警
        if(time[0]==int_to_char(shi/10)&&time[1]==int_to_char(shi%10)&&time[3]==int_to_char(fen/10)&&time[4]==int_to_char(fen%10)){
                isRing=1;//闹钟响起,此时如果进入闹钟设置界面 改变时分,闹钟就关闭了
                bee=0;
                delay(250);
                bee=1;
                delay(250);
        }else{
                isRing=0;//关闭闹钟或者一分钟后闹钟自动关闭
                bee=1;
        }
}
void delay1(int i){
        while(i--);
}
void ds18b20_init(){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1(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1(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1(20);
}
uchar ds18b20_read(){
        //读一个字节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1(4);
        }
        return(dat);
}
void ds18b20_write(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1(5);
                dq = 1;
                dat>>=1;
        }
}
int ds18b20_read_temp(){
        //读取温度
        uchar low;
        uchar high;
        unsigned long tmp;
        float value;
        int t;//温度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ds18b20_wri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ds18b20_wri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共九个  前两个代表温度
        low=ds18b20_read();//低八位数据
        high=ds18b20_read();//高八位数据

        tmp=high;
        tmp<<=8;
        tmp=tmp|low;
        //此处有正负之分
        if(tmp>=63488){//ffff f000 0000 0000-->(f800)
                temp_flag=0;
                //8位全为1时,加1才进位
                if((~low)==0xff){//判断low取反加1之后是否进位
                        high=(~high)+1;
                        low=0;
                }else{
                        high=~high;
                        low=(~low)+1;
                }
                tmp=high*256+low;
        }else{
                temp_flag=1;
        }
        value=tmp*0.0625;
        t=value*10+((temp_flag==1)?+0.5:-0.5);//放大十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 t;
}
void main(){
        init_1602();
        init_ds1302();
        while(1){
                if(isOpen){//只有开启闹钟的时候才检测
                        beep();//不断检测闹钟
                }
                key_scan();
                if(count==0&&alarm==0){//没有设定时间  也没有在闹钟界面的时候时间才显示

网友A(2018-03-07):
学习一下,我现在卡在用2803驱动段,达林顿驱动位,改了电平我一直搞不定啊

网友B:
谢谢分享。好久没有摸代码了。

网友C(2018-05-25):
不错,
比较实用

网友D:
下载了,谢谢楼主,单片机外围的晶振好象没有,蜂鸣器也没有,需要自己加吗?

网友E:
复位和晶振是要自己加吗?还是不需要呀???

网友F(2018-06-25):
代码很全面啊,值得借鉴

网友G:
可以可以

网友H:
点亮不了

网友I(2018-07-30):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J(2018-09-30):
不错,正想做这个

网友K(2018-11-18):
谢谢啊真的急需

网友L(2019-01-02):
给了我帮助

网友M:
刚开始学习,不知道有多难?

网友N(2019-03-24):
怎么打不开.hex文件啊

网友O:
谢谢楼主的分享 很有用

网友P:
棒棒棒,很实用

网友Q(2019-05-27):
楼主没有电路图

网友D(2019-07-09):
谢谢,我最喜欢就是做电子钟了,带时钟芯片的,准,

网友R(2019-12-11):
求资料2567074960@qq.com

网友S(2020-05-26):
想看看下面的程序

网友T(2020-10-20):
非常感谢分享的资料,我学习学习

网友U:
应该还可以再填一个12/24转换

网友V(2021-01-07):
资料很棒

网友W(2021-06-23):
试了一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