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水流量大小控制 求意见

楼主:
    本人现在想做一个关于太阳能淋浴水温的控制的课程设计,就是根据温度传感器与设定温度的比较,从而控制冷热水管流量的大小,最后达到预定的温度,请问各位大神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2017-11-03):
10.6  智能型即热式热水器控制实例
10.6 智能型即热式热水器控制实例
10.6.1 控制电路和工作原理
⒈ 水温检测和A/D转换电路
⒉ 可控硅控制电路
⒊ 水温和状态显示电路
⒋ 按键输入电路
⒌ 稳压电源电路
10.6.2 模糊控制简介
10.6.3 程序设计
⒈ 主程序
⒊ 水温设置上升、下降键子程序
⒋ 温控子程序
判水温升降状态子程序
判水温高低状态子程序
SCR控制字升降子程序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第2版(ISBN 7-111-08314-8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B:
这只是一个仿真吗,我想做出实物

网友C:
给你提个方案,不要冷热水都控制,那样水的大小不好控制,要手动控制冷水,温控控制热水,这样适用,
要用比例阀,电机控制阀类执行,电位器反馈,pid调节。要有手动的应急管路。

网友D:
方案设想一:首先给太阳能一个温度传感器,测大阳能水温,然后根据水温控制太阳能阀值(水温高,阀值减小,反之亦然)。其次给混水阀一个温度传感器,根据汇水区水温控制冷水阀值。这样就可以达到控制水温的目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具体实施还要靠楼主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个方案,不要冷热水都控制,那样水的大小不好控制,要手动控制冷水,温控控制热水,这样适用,
要用 ...

比例阀太贵了,我这是一个课程设计,我只是想模拟太阳能冷热水管出水量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方案设想一:首先给太阳能一个温度传感器,测大阳能水温,然后根据水温控制太阳能阀值(水温高,阀值减小,反 ...

我在淘宝看到的阀一般都只能通过脉冲控制开和关,并不能时时控制出水流量

网友E:
可以通过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来作为设计核心

网友E:
利用温度传感器和单片机做一个温度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