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数字频率计设计,按书上代码,编译的时候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17-11-04):
#ifndef INCLUDE_H
#define INCLUDE_H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BV(x)       (i<<(x))
#define GET_BIT(x,y)   (((x)&(1<<(y)))==0?0:1)
#define SET_BIT(x,y)   ((x)|=(0x0001<<(y)))
#define CLR_BIT(x,y)    ((x)&=~(0x0001<<(y)))
#define LET_BIT(x,y,z)    ((x)=(x)&(~(0x0001<<(y)))|(z)<<(y))
#define F_CPU           11059200UL
#define sei()           (EA=1)
#define cli()           (EA=0)
#endif

#include "target.h"
#include "led.h"
uchar displayBuff[4]={'0','0','0','0'};
const uchar displayMode=0x00;

void main()
{
   uint get_fre;
   target_init();
   init_led();
   sei();
   while()
   {
     get_fre=get_fre_number();
          if(get_fre/1000<0x0A)
          {
            displayBuff[0]=get_fre/1000+'0';
          }
          displayBuff[1]=(get_fre/100)%10+'0';
         displayBuff[2]=(get_fre%100)/10+'0';
          displayBuff[3]=get_fre%10+'0';
         ledSweepDisplay(displayBuff,displayMode,0x04);
        }
}

#include "Include.h"
#ifndef LED_H
#define LED_H 1
  #ifndef LED_GLOBAL
    #define LED_EXT extern
  #else
    #define LED_EXT
  #endif
  #define LED   P0
  sbit LED_CS1=P2^0;
  sbit LED_CS2=P2^1;
  sbit LED_CS3=P2^2;
  sbit LED_CS4=P2^3;
  enum SEG_DISPLAY_MOD{DIGTAL=0x00,CHARACTER=0x01};
  #ifdef LED_GLOBAL
     uchar segLedCode[10]={0x7e,0x06,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3};
  #endif
  LED_EXT void init_led(void);
  LED_EXT void ledWrite(uchar c,uchar n,uchar mod);
  LED_EXT void ledSweepDisplay(uchar *segCode,uchar segCodeMod,uchar segNumber);
  #endif

#define LED_GLOBAL 1
#include "led.h"
void delay_us(uint us)
{
   uint i;
   while(us--)
   {
     for(i=0;i<100;i++);
   }
}
void init_led(void)
{
   LED=segLedCode[0];
   LED_CS1=0;
   LED_CS2=0;
   LED_CS3=0;
   LED_CS4=0;
}
void ledWrite(uchar c,uchar n,uchar mod)
{
   if(CHARACTER==mod)
   {
     LED=c;
   }
   else if(DIGITAL==mod)
       {
              if((c-'0')<0x0a)
                  {
                    LED=segLedCode[c-'0'];
                  }
                  else
                  {
                     LED=segLedCode[0];
                  }
                }

switch(n)
{
      case 0x01:
          {
            LED_CS1=0;
                delay_us(10);
                LED_CS1=1;
                break;
          }
          case 0x02:
          {
            LED_CS2=0;
                delay_us(10);
                LED_CS2=1;
                break;
          }
          case 0x03:
          {
            LED_CS3=0;
                delay_us(10);
                LED_CS3=1;
                break;
          }
          case 0x04:
          {
            LED_CS4=0;
                delay_us(10);
                LED_CS4=1;
                break;
          }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SweepDisplay(uchar *segCode,uchar segCodeMod,uchar segNumber)
{
     uchar segCount;
         for(segCount=0;segCount<segNumber;segCount++)
         {
           if(segCodeMod&0x01)
           {
             ledWrite(segCode[segCount],segCount+1,CHARACTER);
           }
           else
           {
             ledWrite(segCode[segCount],segCount+1,DIGITAL);
           }
           segCodeMod=segCodeMod>>1;
         }
}

#ifndef TARGET_H
#define TARGET_H 1
#include "Include.h"
#ifndef TARGET_GLOBAL
   #define TARGET_EXT extern
#else
  #define TARGET_EXT
#endif
TARGET_EXT void timer0_init(void);
TARGET_EXT void int0_init(void);
TARGET_EXT void target_init(void);
TARGET_EXT uint get_fre_number(void);
#endif

#define TARGET_GLOBAL 1
#include "target.h"
uint timer0count;
uint pulseCount;
uint pulseCountTemp;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IP=0x02;
   TR0=1;
}
void int0_init(void)
{
   EX0=1;
   IT0=1;
}
void target_init(void)
{
  timer0_init();
  int0_init();
  timer0Count=0;
  pulseCount=0;
  pulseCountTemp=0;
}
void T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cli();
  if(timer0Count<1000)
    timer0Count++;
  else
  {

         pulseCountTemp=pulseCount-pulseCount/(uint)36;
          pulseCount=0;
         timer0Count=0;
  }
  sei();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pulseCount++;
}
uint get_fre_number(void)
{
  return pulseCountTemp;
}

楼主:
刚学单片机,谢谢!

网友A:
#include "AT89X51.h"换成#include <reg52.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学单片机,谢谢!

这些代码应该是几个C文件和几个H文件混在一起,需要分开写成模块化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AT89X51.h"换成#include

换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代码应该是几个C文件和几个H文件混在一起,需要分开写成模块化工程文件。

分开编译成功后数码管又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