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谁知道用哪种电磁阀可以控制水流量的大小

楼主(2017-11-04):
    请问大家有没有谁知道用哪种电磁阀可以控制水流量的大小,我在淘宝看到的大部分只能控制水流的开和关,请知道的麻烦回个帖,谢谢!

网友A:
电机控制水龙头

网友B:
控制水流量的阀叫做电动阀,不是电磁阀,是靠电动机旋转减速器去调节阀门的开度的。

网友C:
比例阀
用比例阀或伺服阀的目的就是:以电控方式实现对流量的节流控制........

网友D:
用步进电机控制阀门

网友E:
如果控制档数不是很多,建议你搞几条并联管道,上几个不同口径的普通电磁阀,两个不同口径的电磁阀组合可以通过三种流量。或者在同口径的电磁阀出口加装阀门把流量校准后固定阀门开度就行。

网友F:
流量好像用时间好控制,压力好控制一些

网友F:
用比例节流阀控制,估计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