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求助,while为何不能循环?

楼主(2017-11-04):
最近看看stm32,感觉麻烦多了,时钟配置与端口配置,还是不得其法,下面是参考的一段主程序,

个人认为应该是PA.2  PA.3闪烁的,结果调试看IO口,一直是PA.3=1 PA.2=0,似乎while只运行一次就停止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新手,请大神指教!

/* 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define delay(n)    while((n)--)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 group)复位与时钟控制寄存器组,七个组员,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端口配置

int main(void)
{
          vu32 n=2000000;          /* 设置延时参数 2000000=0.25s */
          RCC_Configuration();        /* 设置系统时钟 */
          GPIO_Configuration();    /* 设置GPIO端口 */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2);            // PA.2输出高电平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3);             // PA.3输出低电平
          delay(n);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2);          // PA.2输出低电平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3);                     // PA.3输出高电平
          delay(n);
     }
}

/*******************************************************************************
* 函数名        : RCC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 过程      :1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HSEStartUpStatus,检测外部高速时钟HSE启动状况*/

          RCC_DeInit();                                     /*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开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等待HSE起振并稳定*/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判断HSE起是否振成功,是则进入if()内部 */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选择HCLK(AHB)时钟源 为SYSCLK 1分频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选择PCLK2(APB2)时钟源---为HCLK(AHB)1分频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选择PCLK1(APB1)时钟源---为HCLK(AHB)2分频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设置FLASH延时周期数为2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使能FLASH预取缓存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选择锁相环(PLL)时钟源---为HSE1分频,倍频数为9,则PLL输出频率为 8MHz * 9 = 72MHz */
          RCC_PLLCmd(ENABLE);                                    /* 使能PLL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等待PLL输出稳定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选择SYSCLK时钟源为PLL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等待PLL成为SYSCLK时钟源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打开APB2总线上的GPIOA时钟*/
}

/*******************************************************************************
* 函数名                  : GPIO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各GPIO端口功能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PA2,PA3口为推挽输出,最大翻转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有些注释语句是自己加的,可能显得很不专业

网友A:
你debug一下就知道问题处在那里了

网友B(2023-01-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你这个程序灯应该是点不亮的,GPIO_Configuration函数加段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就可以点亮灯,但是两个灯没有进行闪烁,而是一直亮的。

网友C:
延时太短,闪了你也看不到。

网友D:
操作stm32 的外设必须先使能外设的时钟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原因终于找到了,while(1)这个死循环里,n这个变量在delay后已经变了,不再是第一次赋值的值了,所以每次delay后再进行一次赋值,或者直接进行define进行定义常量。

网友E:
n每次使用都要重新赋值,这是简单的语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