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状态机源程序

楼主(2017-11-04):
分享一个独立按键控制的状态机程序,赚点币。    有详细的注解,请看附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1^0;//继电器(P1.0)接口定义 P1口的其他口可以接LED,也可以接LED,反正效果一样

/**************************************/
/**************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定时器定时模式,16位定时
        TH0  = 0xf8;//设定定时器初值2ms
        TL0  = 0xcc;
        TR0  = 1;//开启定时器
        ET0  = 1;//定时器中断
        EA   = 1;//总中断
}

/**************************************/
/*********状态机按键扫描函数***********/
/*********返回值: 按键码值************/
/**************************************/
uchar Key_Scan(void)
{
        static uchar State_Cnt=0;//静态变量,用于改变状态过程
        uchar Key_State = 0;//用于存储键值码
        switch(State_Cnt)
        {
                case 0x00:P3 = 0x0f;//先往P3(1到4独立按键)口送0000 1111
                if(P3 != 0x0f)//有无按键被按下
                {
                        State_Cnt = 0x01;//改变状态
                        break;
                }
                case 0x01:
                if(P3 != 0x0f)//经过定时器延时后,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State_Cnt = 0x02;//改变状态
                        Key_State = P3;//把键值保存下来
                        P3 = 0x0f;//恢复P3,以便下次按下重新保存键值
                        break;
                }
                else
                {
                        State_Cnt = 0x00;//改变状态
                        break;
                }
                case 0x02:
                if(P3 == 0x0f)//判断按键释放
                {
                        State_Cnt = 0x00;//改变状态
                        break;
                }
                default:break;
        }
        return Key_State;//返回键值
}

/**************************************/
/************按键功能函数**************/
/***********参数:按键键码*************/
/**************************************/
void Display_Key(uchar key_value)
{
        switch(key_value)
        {
                case 0x0e:LED = 1;break;//键值改变时,做出相应的动作(用户自定义动作)
                case 0x0d:LED = 0;break;
                case 0x0b:P1  = 0x00;break;
                case 0x07:P1  = 0xff;break;
        }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Time_Counter = 0;//定义变量,以便计数
        TH0 = 0xf8;//重新放入中断初值
        TL0 = 0xcb;
        Time_Counter++;//中断一次,值加1
        if(Time_Counter == 5)//累计10ms的延时,以便消抖
        {
                Time_Counter = 0;
                Display_Key(Key_Scan());//按键按下,键值码送入函数,以便做相应动作

网友A(2018-02-09):
很好的状态机处理键盘例程

网友B(2020-05-02):
程序不错,但是有点小问题。case 0x01:       if(P3 != 0x0f) 。。。。。
这个不能说明是同一个按键产生的状态,所以有肯能会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