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怎么计算效率的?

楼主(2017-11-04):
比如我要做一个输出5V 6A的开关电源,效率怎么算?保险管该选多少A的?

网友A:
效率 = 输入功率/(输入电流*电压*功率因素)
但是它是个变值。一般以额定工作点的效率为标称功率。
保险的选择:
如果有输入输出两种,输出按输出额定电流的2-3倍取;输入需要考虑冲击电流,按工作电流的3-5倍取。
有防冲击措施时,可偏小取,否则偏大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 = 输入功率/(输入电流*电压*功率因素)
但是它是个变值。一般以额定工作点的效率为标称功率。
保险 ...

问题来了,输入功率怎么求?

网友A:
简单,输入端接个功率表,一步到位,不用求。

网友A:
输出端也一样,两者相除即得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