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P6控制WS2812b时序对不上可以帮帮忙吗

楼主(2017-11-04):
STM8S003F3P6采用内部16M晶振。我看市场上面有使用这个单片机采用内部晶振进行控制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控制不到。

一个NOP是68NS 左右  空指令符合规格书要求Send_Dat = 1; 但是空指令后Send_Dat = 0;时间就变为1.2US了
同样的单片机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到Send_Dat = 1的时候850NS的。有没有高手指导指导一下。(我i采集过市场上面的他可以做到850NS)

/*    添加包含芯片的头文件    */
#include<iostm8s103f3.h>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LED             PB_ODR_ODR5
#define Send_Dat        PC_ODR_ODR7   //数据输出,接pb5脚
#define Number   1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定义全局变量

/*******************************************************************************
**函数名称:void Send_8bit(uchar dat)
**功能描述:发送24个字节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send_24bits(uint8 dat1,uint8 dat2,uint8 dat3)   //WS2811B
{
    uint8 a;
    for(a=0;a<8;a++)
    {
        if(dat1&0x80)       //code"1"
        {
          Send_Dat = 1;
          nop();
          nop();
          nop();
          nop();
          nop();
          Send_Dat = 0;
        }
        else
         {
          Send_Dat = 1;   //code"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end_Dat = 0;

        }
      dat1 = dat1<<1;
    }

     for(a=0;a<8;a++)
    {
        if(dat2&0x80)       //code"1"
        {
          Send_Dat = 0;
          nop();
          nop();
          nop();
          nop();
          nop();
          Send_Dat = 1;
        }
        else
        {
          Send_Dat = 1;   //code"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end_Dat = 0;

        }
      dat1 = dat2<<1;
    }

     for(a=0;a<8;a++)
    {
        if(dat3&0x80)       //code"1"
        {
          Send_Dat = 0;
          nop();
          nop();
          nop();
          nop();
          nop();
          Send_Dat = 1;
        }
        else
        {
          Send_Dat = 1;   //code"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end_Dat = 0;

        }
      dat1 = dat3<<1;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us(uint16 x)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Delay_us(uint16 x)
{
    uint8 j,k;
    for(j=x;j>0;j--)
      for(k=120;k>0;k--);
}
/*******************************************************************************
**函数名称:rest()
**功能描述:复位函数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rest()                        //复位
{
   Send_Dat = 0;
   Delay_us(1);
}
/*******************************************************************************
**函数名称:void Timer2Init()
**功能描述:定时器2参数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Timer2Init()
{
  TIM2_PSCR = 0x00;   //定时器2预分频数为 1 分频,即定时器时钟 = 系统时钟 = 16MHz
  TIM2_ARRH = 0x3e;   //设置1毫秒时间自动重载 16000 = 0x3e80
  TIM2_ARRL = 0x80;   //
  TIM2_CNTRH = 0;     //清除计数寄存器
  TIM2_CNTRL = 0;     //
  TIM2_IER = 0x01;    //使能定时器2允许更新中断
  TIM2_SR1 = 0x00;    //清除所有的中断标示
  TIM2_CR1 = 0x81;    //使能计数器,并允许自动预装
}

/*******************************************************************************
**函数名称:void LED2Init()
**功能描述:LED2->功能引脚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Init_GPIO()
{
    PB_DDR_DDR5 = 1;
    PB_CR1 = 0xff;
    PB_CR2 = 0x00;
    PC_DDR_DDR7 = 1;
    PC_CR1 = 0xff;
    PC_CR2 = 0x00;
}

void rest_all()
{
    uint16 i;
    for(i=0;i<Number;i++)
              {
          send_24bits(0,0,0);
        }
        rest();
}

void Five_Color_Flow() //5个同色灯珠流水
{
        uint8 i=0,mode_flag=0;
        char a,b=0;
        rest_all();
        while(1)
  {

                for(i=0;i<Number;i++)
                {
                 if(a<5)        send_24bits(255,0,0);
                 else if(a<10)        send_24bits(0,255,0);
                 else if(a<15)  send_24bits(0,0,255);
                 else if(a<20)  send_24bits(255,255,0);
                 else if(a<25)  send_24bits(0,255,255);
                 else if(a<30)  send_24bits(255,255,0);
                 else           send_24bits(255,255,255);
                 a++;
                 if(a>34) a=0;
                }
                rest();
                Delay_us(150);
                b--;
                if(b<0) b=34;
        }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功能描述:1=55US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int main(void)
{
  asm("sim");           //先关闭总中断
  CLK_CKDIVR = 0x00;    //CPUDIV = 1 HSIDIV = 1  内部时钟 = 16Mhz
  Init_GPIO();          //初始化IO口
  Timer2Init();         //调用定时器2初始化函数
  asm("rim");           //打开总中断

  while(1)             //进入死循环,等待定时器2周期中断
  {
    send_24bits(255,0,0) ;

  }
}

/*******************************************************************************
**函数名称: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ATE_IRQHandler(void)
**功能描述:定时器2重载更新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pragma vector = 15     //设置定时器2重载的中断向量号 = 15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ATE_IRQHandler(void)
{
  TIM2_SR1 = 0x00;      //清除中断标志

/* ms_count++;           //中断使 ms_count++ 做加法,记录1毫秒产生的中断次数
  if(ms_count >= 1000)  //记录达到1000毫秒,即1秒
  {
    ms_count = 0;       //复位记录中断次数
   // PC_ODR ^= 0x80;     //对LED2进行异或取反,使LED2以1秒的周期亮灭
  }
*/
}

楼主:
希望有人可以帮助我谢谢

网友A(2018-03-21):
我搞定了!加Q858554712 发你

网友B:
楼上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2018-08-24):
某种原因 程序暂时无法提供,附一张WS2812B时序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C(2019-03-01):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我前几天刚好遇见和你一样的问题   ,求助啊

网友D(2019-11-01):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可能是脉冲时间太短了,单片机无法正常运行到那么多代码,脉冲时间调长一点波形会正常但是又不能符合WS2812的时序,很苦恼啊,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E(2020-08-13):
设置I/O口设置为高速模式10M

网友F(2021-02-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我就不延迟直接反转引脚单片机执行都要1us。。。。。

网友F:
有没有人解决的,说下怎么回事呢?

网友F:
我终于解决了,用库实现不了的,推荐寄存器操作

网友G(2021-09-22):
按照不同时钟频率适当加减_nop_();的数量调整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