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LCD1602显示DS18B20温度

楼主:
有没有大大做过用1602显示温度用protues仿真有用但是实物却没用的,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小弟也试过单独显示,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在开发板上显示就会乱码

网友A(2017-11-04):
“用1602显示温度用protues仿真有用但是实物却没用”???这种笼统说法是不对的。能protues仿真的电路和程序,95%以上实例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602显示温度用protues仿真有用但是实物却没用”???这种笼统说法是不对的。能protues仿真的电路和程 ...

但是就发生了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网友C:
学习板的话出问题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板的话出问题就不好说了

在开发板用数码管显示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就发生了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对照着自己查找吧!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D:
有可能时序问题,用的延时多了会影响程序

网友E:
LS正解!仿真对时序要求不是那么高,实物就有点严格了。

网友F:
其实你的问题不仅于此,1602同时显示18B20温度和1302的时间,是有问题的。
看到你的截图,我们用的板子是一样的,那么问题就好办了。
看看这个帖子,就有办法了。
"LCD1602不能同时显示温度和时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对照着自己查找吧!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 ...

这里只有仿真和hex文件,这。。。怎么查?

网友G:
从程序和链接引脚找,可能出现在程序引脚与实物不匹配

网友H:
实物数据线引脚没加上拉电阻吧?加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只有仿真和hex文件,这。。。怎么查?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好!
你这问这样的问题,怎么也要把源码发出来吧,没有代码,让大家猜谜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可以仿真运行的,可以观看效果。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好!
你这问这样的问题,怎么也要把源码发出来吧,没有代码,让大家猜谜

http://www.51hei.com/bbs/dpj-97668-1.html
我已经上传来了,大神能看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