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0库文件出现No libraies found

楼主(2017-11-04):
proteus8.0库文件出现No libraies found是怎么回事,求大神出解决方案

网友A:
你下载的软件里没有proteus的原件库,可以在网上找一找

网友B:
回帖奖励 +5 黑币

没有找到元件库

网友C:
安装在c盘试一下,还有可能是电脑版本问题,window10经常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D:
没有找到元件库

网友E:
你下载的程序里没有proteus的元件库,你可以去网上找一找

网友F:
点系统菜单设置路径。最简单方法是最好还原放在当初安装时的文件夹中

网友G:
找不到元件库,可以重新导入一下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没有用管理员身份运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过,你应该是改动过这些文件(我的是移动过)
还有一点就是Proteus一定要安装再英文的路径下,绝对不可以有中文,你重新安装一下吧

网友I(2019-03-28):
坐等大神回复,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J:
找不到库文件,将下载的库文件加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K:
Proteus一定要安装在英文路径下,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L(2019-11-04):
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M:
没有找到原件库,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N(2020-03-21):
我的笔记本电脑系统为WIN8,64位,刚开始安装proteus8.6,打开原理图绘制,点击P,出现No libraies found,下载重新安装多次还是没用未解决。上百度搜索,归纳为一是要以管理员身份登陆安装;二是库文件未安装,三是破不完整等。首先解决管理员身份,安装依旧;再是安装proteus7系列的软件,不能运行;再是找库文件替换,也不爽。最后选择了安装路径,直接安装到C:盘目录下,一切正常。这些是我的以前安装的经历,供大家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O: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没有用管理员身份运行,谢谢大家了

正解,正解,正解,

网友P:
元件库没有找到

网友Q(2020-06-11):
感谢各位大神啊,已解决,就是因为没有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太狗了

网友R:
我刚弄好,就是把软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行,我的是Windows10

网友S:
如果是win10的话试试管理员运行,我上回就是这么解决的,看看能不能帮助您

网友T:
重新安装,下8.7安装试试,不行就重装个系统,

网友U:
我的电脑也经常这样,我的解决办法就是退出去,鼠标右键Protues8的程序,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次打开就好用了

网友V:
很显然你没下载好。下载是少了啥。建议你关注“电脑软件管家”公众号,里面电脑的很多软件都在里面。

网友W:
版本损坏,推荐重新下载

网友X(2020-10-10):
管理员身份运行可以

网友Y:
意思是没有元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