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的一个定时器

楼主(2017-11-04):
用AT89C52芯片作为主控芯片实现计时/定时的功能,使用单片机内置的定时器以中断的方式产生以秒为单位的时间信号,产生的时间数据通过计算分成四位在数码管上以逐位扫描的方式显示出来,由于扫描速度足够快,因此看上去四位数字是同时显示的,另外还用了七个io口对应七个功能按键,按下去时可以拉低引脚电平,通过检测电平变化来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七个按键可以实现时间的调整以及计时暂停继续清零等功能。
#include<reg52.h>
sbit w1 = P3 ^ 6;
sbit w2 = P1 ^ 5;
sbit w3 = P1 ^ 4;
sbit w4 = P1 ^ 3;
sbit a = P3 ^ 5;
sbit b = P1 ^ 2;
sbit c = P1 ^ 7;
sbit d = P3 ^ 2;
sbit e = P3 ^ 3;
sbit f = P3 ^ 4;
sbit g = P1 ^ 6;
sbit h = P3 ^ 1;
sbit set = P2 ^ 5;
sbit stop = P2 ^ 7;
sbit clear = P2 ^ 6;
sbit up = P2 ^ 2;
sbit down = P2 ^ 1;
sbit right = P2 ^ 3;
sbit left = P2 ^ 0;
sbit led = P3 ^ 7;                //各io口设置
bit settime = 0;                        //是否进入时间设定模式的判断变量
bit pause = 0;                                //是否暂停的标志变量
int time = 3599;                        //时间数据,初始值为59:59
unsigned char num;                        //定时器中断次数记录变量
unsigned char bj1 = 0, bj2 = 0, bj3 = 1,bj4=0;           //标记变量
void xianshi( int i ) {                //数码管位选函数,显示0~9
        switch ( i ) {
                case 0: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a = b = c = e = d = f = 1;
                        break;
                case 1: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b = c = 1;
                        break;
                case 2: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a = b = g = e = d = 1;
                        break;
                case 3: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a = b = g = c = d = 1;
                        break;
                case 4: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f = g = b = c = 1;
                        break;
                case 5: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a = f = g = c = d = 1;
                        break;
                case 6: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a = f = e = g = c = d = 1;
                        break;
                case 7: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a = b = c = 1;
                        break;
                case 8: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a = b = c = d = e = f = g = 1;
                        break;
                case 9: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a = b = c = d = g = f = 1;
                        break;
        }
}
void delay( int i )         //延时函数大概延时ims
{
        int j;
        for ( i; i >= 0; i-- ) {
                for ( j = 110; j >= 0; j-- );
        }
}
void zijiang( void )         //数码管自检函数
{
        int i;
        w1 = w2 = w3 = w4 = 0;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1;
        delay( 800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0;
        for ( i = 0; i <= 9; i++ ) {
                w1 = w2 = w3 = w4 = 0;
                xianshi( i );
                delay( 500 );
        }
        w1 = w2 = w3 = w4 = 1;
        bj3 = 0;
}
void display( int i )                   //数码管时间显示函数
{
        int w, x, y, z;
        w = ( ( i / 60 ) / 10 );
        x = ( ( i / 60 ) % 10 );
        y = ( ( i % 60 ) / 10 );
        z = ( ( i % 60 ) % 10 );
        w1 = w2 = w3 = w4 = 1;
        w1 = 0;
        xianshi( w );
        delay( 5 );
        w1 = 1;
        w2 = 0;
        xianshi( z );
        delay( 5 );
        w2 = 1;
        w3 = 0;
        xianshi( x );
        delay( 5 );
        w3 = 1;
        w4 = 0;
        xianshi( y );
        delay( 5 );
        w4 = 1;
}
void setdisplay( int i,int j )                   //设置时间时数码管时间显示函数,带有闪烁功能
{
        int w, x, y, z;
        w = ( ( i / 60 ) / 10 );
        x = ( ( i / 60 ) % 10 );
        y = ( ( i % 60 ) / 10 );
        z = ( ( i % 60 ) % 10 );
        w1 = w2 = w3 = w4 = 1;
        w1 = 0;
        if(j==1)
        {
                bj4++;
                if(bj4>=50)
                {
                        w1=1;
                        if(bj4>=100)
                        bj4=0;
                }
        }
        xianshi( w );
        delay( 5 );
        w1 = 1;
        w2 = 0;
        if(j==4)
        {
                bj4++;
                if(bj4>=50)
                {
                        w2=1;
                        if(bj4>=100)
                        bj4=0;
                }
        }
        xianshi( z );
        delay( 5 );
        w2 = 1;
        w3 = 0;
        if(j==2)
        {
                bj4++;
                if(bj4>=50)
                {
                        w3=1;
                        if(bj4>=100)
                        bj4=0;
                }
        }
        xianshi( x );
        delay( 5 );
        w3 = 1;
        w4 = 0;
        if(j==3)
        {
                bj4++;
                if(bj4>=50)
                {
                        w4=1;
                        if(bj4>=100)
                        bj4=0;
                }
        }
        xianshi( y );
        delay( 5 );
        w4 = 1;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中断产生时间信号
{
        TH0 = 59;
        TL0 = 114;                        //重装初值
        num++;
}
void main()
{
        int j = 1;
        w1 = w2 = w3 = w4 = 1;
        TH0 = 59;
        TL0 = 146;                                  //定时器设置及装填初值
        EA = 1;
        ET0 = 1;
        led=0;
        while ( 1 )
        {
                if ( bj3 == 1 )
                        zijiang();                                //自检函数,只运行一次
                while(bj2==1)
                {
                if ( set == 0 )                         //设置函数,按下设置键进入函数
                {
                        delay( 10 );
                        if ( set == 0 )
                        {
                                while(!set);                //按键防抖,并且防止按一次重复多次
                                settime = 1;
                        }
                }
                if ( settime == 1 )
                {
                        setdisplay( time,j );
                        if ( right == 0 )                         //时间设置右移
                        {
                                delay( 10 );
                                if ( right == 0 )
                                {
                                        while ( !right );
                                        j++;
                                        if ( j == 5 )
                                                j = 1;
                                }
                        }
                        setdisplay( time,j );
                        if ( left == 0 )                         //时间设置左移
                        {
                                delay( 10 );
                                if ( left == 0 )
                                {
                                        while ( !left );
                                        j--;
                                        if ( j == 0 )
                                                j = 4;
                                }
                        }
                        setdisplay( time,j );
                        if ( up == 0 )                                 //时间加
                                delay( 10 );
                                {
                                if ( up == 0 )
                                {
                                        while ( !up );
                                        switch ( j )
                                        {
                                                case 1:
                                                        time = time + 600;
                                                        if ( ( time / 600 ) > 5 )
                                                                time = time - 3600;
                                                        break;
                                                case 2:
                                                        time = time + 60;
                                                        if ( ( ( time / 60 ) % 10 ) == 0 )
                                                                time = time - 600;
                                                        break;
                                                case 3:
                                                        time = time + 10;
                                                        if ( ( ( time % 60 ) / 10 ) > 5 )
                                                                time = time - 60;
                                                        break;
                                                case 4:
                                                        time++;
                                                        if ( ( ( time % 60 ) / 10 ) == 0 )
                                                                time = time - 10;
                                                        break;
                                        }
                                }
                        }
                        setdisplay( time,j );
                        if ( down == 0 )                         //时间减
                        {
                                delay( 10 );
                                if ( down == 0 )
                                {
                                        while ( !down );
                                        switch ( j )
                                        {
                                                case 1:
                                                        if ( time / 600 == 0 )
                                                                time = time + 3600;
                                                        time = time - 600;
                                                        break;
                                                case 2:
                                                        if ( ( ( time / 60 ) % 10 ) == 0 )
                                                                time = time + 600;
                                                        time = time - 60;
                                                        break;
                                                case 3:
                                                        if ( ( ( time % 60 ) / 10 ) == 0 )
                                                                time = time + 60;
                                                        time = time - 10;
                                                        break;
                                                case 4:
                                                        if ( ( ( time % 60 ) % 10 ) == 0 )
                                                                time = time + 10;
                                                        time--;
                                                        break;
                                        }
                                }
                        }
                        setdisplay( time,j );
                        if ( stop == 0 )                           //开始按钮,按下开始计时
                        {
                                delay( 10 );
                                if ( stop == 0 )
                                        while ( !stop );
                                bj2 = 0;
                        }
                        if ( clear == 0 )                           //清零按钮,按下时间清零
                        {
                                delay( 10 );
                                if ( clear == 0 )
                                {
                                        while ( !clear );
                                        time = 0;
                                }
                        }
                }
                }
                while ( bj2 == 0 )                                         //计时部分从59:59开始倒计时
                {
                        TR0 = 1;
                        display( time );
                        if ( num >= 160 )
                        {
                                num = 0;
                                time--;
                        }
                        if(time==0)                                          //判断即使是否结束
                        led=1;
                        TR0=0;
                        if ( set == 0 )                           //设置按钮,按下进入设置模式
                        {
                                delay(10);
                                if ( set == 0 )
                                {
                                        while ( !set );
                                        bj2 = 1;
                                        TR0 = 0;
                                }
                        }
                        if ( stop == 0 )                         //暂停/开始按钮,按下暂停或者开始计时
                        {
                                delay( 10 );
                                if ( stop == 0 )
                                {        while(!stop);

                                        bj2=1-bj2;
                                }
                        }
                        if ( bj2 == 0 )
                                TR0 = 1;
                        else
                                TR0 = 0;
                }
        }
}

网友A(2020-04-30):
colon expected at start of line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