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5充放电问题

楼主:
本人大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有基本的动手能力  会使用 AD软件。
我的小台灯坏了,我拆开看了一下是一块铅酸电池。其他原件经过测量没有坏的痕迹
我把铅酸电池换成了18650锂电池。小台灯能正常使用。但是原来的电路板没法给18650充电。
我想做一个 18650 充放电电路板。 但是不太懂原理。
现在请求大佬给点指导。

网友A(2017-11-07):
18650电池很适合LED灯,不会过放,亮度低时一般在3.5V以下了,需要充电。

网友A:
TP4056的小板,一块多一个,我就这么用的。引出两个端口,用万能充充电。水平再高了可用TL431。

网友B:
锂电池有几种,聚合物、三元锂、钛酸理、钴酸锂、磷酸铁锂,一定要确定你的电池类型,了解充放电电压,再配合适的锂电保护板!

网友C:
这是两种用5V的充3.7V的电路

网友C:
TP4054-或TP4057或者是用一个SS14(5819)加一个8550也可以

网友D:
可以用TP4056

网友E:
锂电充方案很多的 需要的话可以P我

网友F:
18650电池名字这么「特别」,其型号是根据它的外观而来,直径18mm长度65mm,因此称为18650电池。外观类似3号电池,但体积、设计都与3号电池不同。18650是锂离子电池(Lithium-ion batteries)的一种,可重复充放电,常用于行动电源、手电筒、部分笔电电池等产品。 18650的电压高于一般3号电池,一般3号电池电压为1.5V,NiMH镍氢电池则多为1.2V。18650额定电压是3.7V,充满电的饱和电压则视电极材料有所不同,使用石墨为4.2V、焦炭则为4.1V,普遍都在这个数值左右。终止放电电压则是3V左右,若超过终止放电电压,则称为过放电,对于电池会有伤害

网友D:
现在一般 都用TP4056

网友G:
买一个吧

网友H:
建议用废旧充电宝改装,,稳稳的!!

网友I:
买一个无电池的充电宝就行。

网友J:
某宝淘一个吧,很便宜

网友K:
在淘宝上买一个TP4056的锂电池充电保护板就行,不用那么麻烦,非常好用!

网友L:
某宝淘一个吧,才几块钱。

网友M:
赞同沙发的建议!
不建议你做,因为锂电池有爆炸的风险。

网友N:
自己做很麻烦,开关电源需耐高压三极管和难制作的高频变压器等。简单的方法买一个手机电池充电器,简单改制可以用了。但要求有较强动手能力和很好电子电路基础。

网友O:
不需要自己制作吧,从效率来考虑的话还是去买个锂电充电板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