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 18b20四位共阳数码管温度计

楼主:
想做个stc12c2052ad、 18b20、四位共阳数码管的温度计,本想找个程序偷偷懒,可没有找到。现将做好的发出来共享。单片机用的是STC12C2052AD,温度传感器用的是18B20,数码管用的是四位共阳的。为了保持白天的亮度,没有采用推挽方法,而是采用的传统的IO口方式。同时为了减化电路,没有用外部晶振。

/*-----------------------------------------------
  名称:DS18b20共阳数码管显示
  内容:显示格式 符号 xxx.x C
        可以显示负温度
------------------------------------------------*/
#include<stc12c2052AD.h>
#include "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_d P1
sbit w0=P3^2;
sbit w1=P3^3;
sbit w2=P3^4;
sbit w3=P3^5;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温度标志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a0,0xbb,0x62,0x2a,0x39,0x2c,0x24,0xba,0x20,0x28};//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TempData[4];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
Init_Timer0();
//P1M0=0X00;
//P1M1=0XFF;//设置P1接口的工作方式为推挽输出。
while (1)         //主循环
  {
  if(ReadTempFlag==1)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

    if(temp&0x8000)
       {
       TempData[0]=0x7f;//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10]&0xdf;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L];
                TempData[3]=0x7c;//显示C符号 0xe4
      }
      else
     {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H%100)%10]&0xdf;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3]=dofly_DuanMa[TempL];
     }
    }
     else
     {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
          TempData[0]=0xff; //十位温度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10]&0xdf;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L];
                TempData[3]=0x7c;//显示C符号 0xe4
      }
      else
     {
        TempData[0]=dofly_DuanMa[(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10]&0xdf;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L];
              TempData[3]=0x7c;
     }
   }   else
   {
       TempData[0]=dofly_DuanMa[TempH/100];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H%100)%10]&0xdf;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3]=dofly_DuanMa[TempL];
   }    }
   }
  }
}<p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_d=1;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DataPort_d=TempData[i];
    if(i==0){w0=0;w1=1;w2=1;w3=1;}
    if(i==1){w0=1;w1=0;w2=1;w3=1;}
    if(i==2){w0=1;w1=1;w2=0;w3=1;}
    if(i==3){w0=1;w1=1;w2=1;w3=0;}
    i++;
       if(i==4)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       // 调用数码管扫描
num++;
if(num==200)        //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18B20.C/*-----------------------------------------------
  名称:18B20温度传感器
  内容:18B20单线温度检测
------------------------------------------------*/
#include"delay.h"
#include"18b20.h"
/*------------------------------------------------
                    18b20初始化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Us2x(25);
  DQ = 1;
  dat>>=1;
}
DelayUs2x(25);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b<<=8;
t=a+b;return(t);
}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include<stc12c2052AD.h>
#include<intrins.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端口定义
------------------------------------------------*/
sbit DQ=P3^7;//ds18b20 端口
/*------------------------------------------------
                  函数声明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bit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endif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int x,y;
for(x=t; x>0; x--)
for(y=1; y>0; y--);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 x>0; x--)
for(y=300; y>0; y--);
}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endif

网友A(2018-01-06):
楼主给电路图参考。

网友B:
按照程序就可以自己画出电路图啦

网友C(2018-03-22):
请楼主给个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D(2019-04-25):
谢谢分享 正想做一个放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