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月份,日,时分秒为四根横线,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调了好久

楼主(2017-11-0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k=P1^0;
sbit io=P1^1;
sbit rst=P1^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cden=P3^4;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3^5;     //液晶命令选择端
uchar time_data[7]={17,11,1,20,40,30};                         //年周月日时分秒
uchar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uchar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disp[19];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单字节写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io=dat&0x01;              //为了每次传输低字节
  dat=dat>>1;      //右移
  sck=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写地址,写数据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write_ds1302_byte(dat);
rst=0;
_nop_();
io=1;
sck=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移位
  sck=0;
  if(io)               //io是1的话在最低位,读和写都是从最低位开始的
  value=value|0x80;      //用value取值,控制字最高位必须为1
  sck=1;         //是1的话表示数据读完
}
rst=0;
_nop_();
sck=0;
_nop_();         //使芯片停止
sck=1;
io=1;
return value;
}
void set_rtc(void)        //设置时间
{
uchar i,j;
for(i=0;i<7;i++)       //年月日周时分秒共七个
{
  j=time_data[i]/10;
  time_data[i]=time_data[i]%10;   //把十进制转成BCD码  存个位
  time_data[i]=time_data[i]+j*16;   //个位加上十位
}
write_ds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地址是8e,数据是0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ime_data[i]);
}
write_ds1302(0x8e,0x80);      //加写保护,把WP置1成了80
}
void read_rtc()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a[i]=read_ds1302(read_add[i]);
}
}
void time_pros(void)      //把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

read_rtc();
    disp[0]='2';
disp[1]='0';
disp[2]=time_data[0]%16;  //年十位
disp[3]=time_data[0]/16;  //年个位
disp[4]='-';
disp[5]=time_data[1]%16;  //月十位
disp[6]=time_data[1]/16;  //月个位
disp[7]='-';
disp[8]=time_data[2]%16;  //日十位
disp[9]=time_data[2]/16;  //日个位
disp[10]='-';
disp[11]=time_data[3]%16;       //时十位
disp[12]=time_data[3]/16;  //时个位
disp[13]='-';
disp[14]=time_data[4]%16;   //分十位
disp[15]=time_data[4]/16;   //分个位
disp[16]='-';
disp[17]=time_data[5]%16;     //秒十位
disp[18]=time_data[5]/16;      //秒个位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选择写命令模式
   P0=com;              //将要写的命令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ms(5);          //稍做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             //使能端给一个高脉冲,因为初始化函数中已经将lcden置为0
   delayms(5);          //稍做延时
   lcden=0;              //将使能端置0以完成高脉冲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选择写数据模式
   P0=date;               //将要写的数据疏导数据总线上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init()  //液晶初始化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请0,数据指针请0;
}
void display()
{
  uchar i,j;
  write_com(0x80);
  for(i=0;i<10;i++)
  {
    time_pros();
    write_data(disp[i]);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40);
  for(j=11;j<19;j++)
  {
    time_pros();
    write_data(disp[j]);
delayms(5);
   }
}
void main()
{
    set_rtc();
init();
while(1)
{ read_rtc();
  time_pros();
  display();
}
}

网友A: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带校正时钟1302(LCD1602显示).rar (52.68 KB, 下载次数: 2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程序和实物的 DS1302 的端口定义的一样吗

检查过好几遍了,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 ...

好吧,其实有些资料我可以找到,我就想把这个调出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对于像我这样初学的菜鸟,这些调试的过程就是一种提高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程序和实物的 DS1302 的端口定义的一样吗

我刚开始有六位数码管显示I时分秒完全没问题,但在1602液晶上显示就是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 ...

还是很希望前辈能帮我看看我自己的代码,毕竟这个花了一段时间了,我不想就这么放弃,拜托!
先前在数码管上可以正常显示,但在1602液晶就如图所示了!

网友C:
我对照了我的程序,仔细看了你说的过程,有了以下判断,你觉得怎么样?
第一:你说用数码管是成功的,那么,1302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1602与数码管的显示,不同在于编码。看到你的截图,可以认为,只是1602的显示码出问题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你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
uchar time_data[7]={17,11,1,20,40,30};                         //年周月日时分秒
改为:uchar time_data[7]={0x17,0x11,0x01,0x20,0x40,0x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照了我的程序,仔细看了你说的过程,有了以下判断,你觉得怎么样?
第一:你说用数码管是成功的,那么 ...

谢谢,我刚才试了一下,结果还是如图所示,而且我觉得程序中有将十进制转化为BCD码的,这里为何要用十六进制呢?

网友D:
给你一个成熟例程参考
/*******************************
描述:LCD万年历,TX-1C实验板
STC89C52RC,晶振11.0592MHz
(如果晶振12MHz时间更准些)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EN=P3^4;                                 //定义1602液晶LCDEN端,使能信号
sbit LCD_RS=P3^5;                                 //定义1602液晶RS端,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LCD_RW=P3^6;                         //定义1602液晶RW端,读/写选择端(H/L)已接地禁止读
sbit BUZZ=P2^3;                                 //定义蜂鸣器端,按键释放和整点响
sbit dula=P2^6;                                        //段端口
sbit wela=P2^7;                                        //位端口
sbit key_1=P3^0;                                //进入调试方式
sbit key_2=P3^1;                                //调试+
sbit key_3=P3^2;                                //调试-
sbit key_4=P3^3;                                //退出调试方式
sbit MND_1=P3^7;                                //矩阵键盘模拟地

uchar code keycode[] = {0x11,0x12,0x14,0x18,0x21,0x22,0x24,0x28,//按键键值
                        0x41,0x42,0x44,0x48,0x81,0x82,0x84,0x88};
uchar yue,ri,shi,fen,miao,week,nian;         //月、日、时、分、秒、周、年变量
uchar flag=0;        //功能键计数变量
uint count=0;        //中断计数变量
bit Cnt1s=0;        //秒标志
uchar code table[7][3]={"MON","TUE","WED","THU","FRI","SAT","SUN"};//显示周

/***********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z;
        for(y=x;y>0;y--)
                for(z=110;z>0;z--);
}
/***********蜂鸣器发声函数**********/
void di(uint dd)
{
        BUZZ=0;
        delay(dd);
        BUZZ=1;
}
/***********LCD1602忙等待**********/
/*
uchar busycheck()
{
        uchar s;                        //临时变量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        LCD_RW=1;                //允许读数据(读写端已接地,禁止读)
        LCD_EN=1;                //高电平使能读数据
        delay(1);                //延时
        s=P0;                                //读P0数据赋值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return s;                //返回s值 s=0x80有效
}
*/
/***********液晶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        while((busycheck()&0x80)==0x80);//忙等待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        LCD_RW=0;        //读写端已接地,禁止读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P0=com;                //传递指令
        delay(5);        //延时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5);        //延时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        while((busycheck()&0x80)==0x80);//忙等待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        LCD_RW=0;        //读写端已接地,禁止读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P0 =date;        //传递数据
        delay(5);        //延时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5);        //延时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写年函数**********/
void write_nian(uchar add,uchar date)reentrant  //reentrant定义为可重入函数,允许被递归调用
{
        uint bai,shi,ge;                //定义百、十、个变量
        bai=date/100;                        //分解百
        shi=date%100/10;                //分解十
        ge=date%100%10;                //分解个
        write_com(0x80+add); //写指令、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bai);//写数据百位0~9对应的字符码是0x30~0x39
        write_date(0x30+shi);//写数据十位
        write_date(0x30+ge); //写数据个位
        /*write_date(dat[bai]);
        write_date(dat[shi]);
        write_date(dat[ge]);*/
}

/***********大小月份设置**********/
uchar dxy(uchar r)
{
        uchar k;
        switch(r)
        {
                case 1:
                        k=31;
                break;

                case 2: //闰年29天, 平年28天
                if((2000+nian)%100==0)
                        if((2000+nian)%400==0)
                                k=29;
                        else
                                k=28;
                        else if((2000+nian)%4==0)
                                k=29;
                        else
                                k=28;
                break;

                case  3:k=31;break;
                case  4:k=30;break;
                case  5:k=31;break;
                case  6:k=30;break;
                case  7:k=31;break;
                case  8:k=31;break;
                case  9:k=30;break;
                case 10:k=31;break;
                case 11:k=30;break;
                case 12:k=31;break;
        }
        return k;
}

/***********写月、日、时、分、秒函数**********/
void write_yr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write_date(dat[shi]);
        write_date(dat[ge]);*/
}

/***********写星期函数**********/
void write_week(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i;
        write_com(0x80+add); //设置显示位置
        for(i=0;i<3;i++)
        {
                write_date(table[date][i]);
                delay(5);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count=0;                         //
        dula=0;                                //关闭数码管段端口
        wela=0;                                //关闭数码管位端口
//        P0=0xff;                         //关闭发光二极管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80); //设置显示初始位置
        write_com(0x80+1); //写出年份的最高位“2”
        write_date('2');         //写数据'2'
        write_com(0x80+5); //写指令,显示位置 日期显示部分的的两'-'
        write_date('-');         //写数据'-'
        write_com(0x80+8); //写指令,显示位置 日期显示部分的的两'-'
        write_date('-');          //写数据'-'
        write_com(0x80+0x40+6); //写指令,时间显示部分的的两个“:”
        write_date(':');                //写数据':'
        write_com(0x80+0x40+9); //写指令,时间显示部分的的两个“:”
        write_date(':');                                //写数据':'
        miao=0;                                                        //秒
        fen=0;                                                        //分
        shi=0;                                                        //时
        week=5;                                                //星期
        ri=20;                                      //日
        yue=5;                                      //月
        nian=17;                                              //年
        write_yrsfm(0x40+10,miao);        //写入秒
        write_yrsfm(0x40+7,fen);        //写入分
        write_yrsfm(0x40+4,shi);        //写入时
        write_week(12,week);                   //写入星期
        write_yrsfm(9,ri);                        //写入日
        write_yrsfm(6,yue);                        //写入月
        write_nian(2,nian);                        //写入年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_1==0) //功能键按下
        {
                delay(10); //消抖
                if(key_1==0)//功能键确认按下
                {
                        flag++; //记录功能键按下次数
                        while(!key_1); //确认释放功能键
                        di(100); //每当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提醒
                        if((flag==1)||(flag==8)) //第一次按下功能键光标闪烁到秒位置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11); //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if(flag==2) //第二次按下功能键光标闪烁到分钟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8);
                        }
                        if(flag==3) //第三次按下功能键光标闪烁到时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5);
                        }
                        if(flag==4) //第四次按下功能键光标闪烁到星期位置
                        {
                                write_com(0x80+12);
                        }
                        if(flag==5) //第五次按下功能键光标闪烁到日位置
                        {
                                write_com(0x80+10);
                        }
                        if(flag==6) //第六次按下功能键光标闪烁到月位置
                        {
                                write_com(0x80+7);
                        }
                        if(flag==7) //第七次按下功能键光标闪烁到年位置
                        {
                                write_com(0x80+4);
                        }
                        if(flag==8) //第八次按下功能键退出功能键
                                flag=1; //记录变成1;光标重新回到秒位置
                }
        }
        if(key_4==0) //退出调节
        {
                delay(10);
                if(key_4==0)
                {
                        while(!key_4); //释放按键
                        if(TR0==0)
                        di(100); //只在调节时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
                        flag=0; //功能键按键次数清零
                        write_com(0x0c); //取消光标闪烁
                        count=0;
                        Cnt1s=0;
                        TR0=1; //启动定时器
                }
        }
        if(flag!=0) //功能键按下后flag=1
        {  //增大键
                if(key_2==0) //只有功能键按下后,增大和减少键才有效
                {
                        delay(10);
                        if(key_2==0)//确认增加按下
                        {
                                while(!key_2); //释放按键
                                di(100); //每当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提醒
                                if(flag==1) //功能键第一次按下调节秒
                                {
                                        miao++; //秒加1
                                        if(miao>59)
                                                miao=0;
                                        write_yrsfm(0x40+10,miao);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1);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flag==2) //功能键第二次按下调节分
                                {
                                        fen++;
                                        if(fen>59)
                                                fen=0;
                                        write_yrsfm(0x40+7,fen);
                                        write_com(0x80+0x40+8);
                                }
                                if(flag==3) //功能键第三次按下调节时
                                {
                                        shi++;
                                        if(shi>23)
                                                shi=0;
                                        write_yrsfm(0x40+4,shi);
                                        write_com(0x80+0x40+5);
                                }
                                if(flag==4)    //功能键第四次按下调节星期
                                {
                                        week++;
                                        if(week>6)
                                                week=0;
                                        write_week(12,week);
                                        write_com(0x80+12);
                                }
                                if(flag==5) //功能键第五次按下调节日
                                {
                                        ri++;
                                        if(ri>(dxy(yue)))
                                                ri=1;
                                        write_yrsfm(9,ri);
                                        write_com(0x80+10);
                                }
                                if(flag==6) //功能键第六次按下调节月份
                                {
                                        yue++;
                                        if(yue>12)
                                                yue=1;
                                        write_yrsfm(6,yue);
                                        write_com(0x80+7);
                                }
                                if(flag==7)          //功能键第七次按下调节年份
                                {
                                        nian++;
                                        write_nian(2,nian);
                                        write_com(0x80+4);
                                }
                        }
                }
                //减少键
                if(key_3==0) //减少键被按下
                {
                        delay(10);
                        if(key_3==0)//确认减少键被按下
                        {
                                while(!key_3);//按键释放
                                di(100); //每当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
                                if(flag==1) //功能键第一次按下调节秒
                                { //秒减1
                                        miao--;
                                        if((miao==(-1))||(miao>59)) //59到0循环递减;
                                                miao=59;
                                        write_yrsfm(0x40+10,miao);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1);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flag==2) //功能键第二次按下调节分
                                {
                                        fen--;
                                        if((fen==(-1))||(fen>59))
                                                fen=59;
                                        write_yrsfm(0x40+7,fen);
                                        write_com(0x80+0x40+8);
                                }
                                if(flag==3) //功能键第三次按下调节时
                                {
                                        shi--;
                                        if((shi==(-1))||(shi>23))
                                                shi=23;
                                        write_yrsfm(0x40+4,shi);
                                        write_com(0x80+0x40+5);
                                }
                                if(flag==4) //功能键第四次按下调节星期
                                {
                                        week--;
                                        if((week==(-1))||(week>6))
                                                week=6;
                                        write_week(12,week);
                                        write_com(0x80+12);
                                }
                                if(flag==5) //功能键第五次按下调节日
                                {
                                        ri--;
                                        if((ri==0)||ri>dxy(yue))
                                                ri=dxy(yue);
                                        write_yrsfm(9,ri);
                                        write_com(0x80+10);
                                }
                                if(flag==6) //功能键第六次按下调节月份
                                {
                                        yue--;
                                        if((yue==0)||(yue>12))
                                                yue=12;
                                        write_yrsfm(6,yue);
                                        write_com(0x80+7);
                                }
                                if(flag==7)         //功能键第七次按下调节年份
                                {
                                        nian--;
                                        write_nian(2,nian);
                                        write_com(0x80+4);
                                }
                        }
                }
        }
}
void LCD_Refresh()
{
        if(flag==0)                //调整时停止刷新
        {
                if((ri>dxy(yue))||(ri<1)) //大小月匹配
                        ri=1;
                write_yrsfm(9,ri); //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if(Cnt1s==1) //1秒时间到
                {
                        Cnt1s=0; //清零
                        miao++; //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自动调节功能运行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di(500); //整点提醒
                                   shi++;
                                        if(shi==24)
                                        {
                                                shi=0;
                                                week++;
                                                ri++;
                                                if(week>6)
                                                        week=0;
                                                write_week(12,week); //星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if(ri>dxy(yue))
                                                {
                                                        ri=1;
                                                        yue++;
                                                        if(yue==13)
                                                        {
                                                                yue=1;
                                                                nian++;
                                                                write_nian(2,nian); //年份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yrsfm(6,yue); //月份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yrsfm(9,ri); //日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yrsfm(0x40+4,shi); //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yrsfm(0x40+7,fen); //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yrsfm(0x40+10,miao); //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
}
void Timer0Init()                                //10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载模式
//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0x9C;                                        //设置定时重载值
        TL0=0xA4;                                         //定时器装初值 100微秒@11.0592MHz
        TH0=0xA4;                                         //定时器装初值 100微秒@11.0592MHz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MND_1=0;                                                        //矩阵键盘模拟地
        init();                                                                //初始化程序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di(100);                                                                //开机蜂鸣器提示音
        while(1)                                                         //不停地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LCD_Refresh();                                        //液晶屏显示刷新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11.0592MHz误差0.17%,12MHz误差0
        if(count>=10017)                        //1秒/11.0592MHz
//        if(count>=10000)                        //1秒/12MHz
        {
                count=0;                                        //清0
                Cnt1s=1;                                        //1秒标标志置1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成熟例程参考
/*******************************
描述:LCD万年历,TX-1C实验板

我只是个刚入门的菜鸟,有些不一定看得懂,如果可以,我很希望大佬帮我看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照了我的程序,仔细看了你说的过程,有了以下判断,你觉得怎么样?
第一:你说用数码管是成功的,那么 ...

你好像提醒了我,我写入的数据应该是字符型或是ASCLL码,而我写的是十进制数,但变量的十进制怎么转化为字符型呢?
disp[2]=time_data[0]%16;                //年十位
        disp[3]=time_data[0]/16;                //年个位
write_data(disp[j]);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很希望前辈能帮我看看我自己的代码,毕竟这个花了一段时间了,我不想就这么放弃,拜托!
先前在数码 ...

冗长程序一般人是不会去看的。只有读懂正确有效程序,自己对照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像提醒了我,我写入的数据应该是字符型或是ASCLL码,而我写的是十进制数,但变量的十进制怎么转化为 ...

很简单啊:
你显示的都是数字吧,那么,每个值加上0x30
如:要显示1,则输入显示值为0x30+1=0x31,1的ASCII码就是0x31
再如:显示9,则输入显示值为0x30+9=0x39。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像提醒了我,我写入的数据应该是字符型或是ASCLL码,而我写的是十进制数,但变量的十进制怎么转化为 ...

声明一个字符数组unsigned char table[] ="0123456789";与0~9数字数组一样用
10进制变量按位分解
shi= table[x/10];
gei= table[x%10];

网友E:
交给你个办法,不会的去淘宝店铺搜索用法。

网友F:
给你修改了一下,现在显示正常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k=P1^0;
sbit io=P1^1;
sbit rst=P1^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cden=P3^4;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3^5;     //液晶命令选择端
sbit lcdrw=P3^6;

//uchar time_data[7]={17,11,1,20,40,30};                         //年周月日时分秒

uchar time_data[7]={17,2,11,7,14,3,0};                         //年周月日时分秒

uchar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uchar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disp[19];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单字节写数据
{
uchar i;
sck=0;
for(i=0;i<8;i++)
{
// sck=0;
  io=dat&0x01;              //为了每次传输低字节
  sck=1;
  dat=dat>>1;      //右移
  sck=0;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写地址,写数据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write_ds1302_byte(dat);
rst=0;
_nop_();
io=1;
sck=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移位
  sck=0;
  if(io)               //io是1的话在最低位,读和写都是从最低位开始的
  value=value|0x80;      //用value取值,控制字最高位必须为1
  sck=1;         //是1的话表示数据读完
}
rst=0;
_nop_();
sck=0;
_nop_();         //使芯片停止
sck=1;
io=1;
return value;
}

void set_rtc(void)        //设置时间
{
uchar i,j;
for(i=0;i<7;i++)       //年月日周时分秒共七个
{
  j=time_data[i]/10;
  time_data[i]=time_data[i]%10;   //把十进制转成BCD码  存个位
  time_data[i]=time_data[i]+j*16;   //个位加上十位
}
write_ds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地址是8e,数据是0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ime_data[i]);
}
write_ds1302(0x8e,0x80);      //加写保护,把WP置1成了80
}

void read_rtc()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a[i]=read_ds1302(read_add[i]);
}
}

void time_pros(void)      //把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

read_rtc();
disp[0]='2';
disp[1]='0';
disp[2]=time_data[0]/16+0x30;  //年十位
disp[3]=time_data[0]%16+0x30;  //年个位
disp[4]='-';
disp[5]=time_data[2]/16+0x30;  //月十位
disp[6]=time_data[2]%16+0x30;  //月个位
disp[7]='-';
disp[8]=time_data[3]/16+0x30;  //日十位
disp[9]=time_data[3]%16+0x30;  //日个位
disp[10]='-';
disp[11]=time_data[4]/16+0x30;       //时十位
disp[12]=time_data[4]%16+0x30;  //时个位
disp[13]='-';
disp[14]=time_data[5]/16+0x30;   //分十位
disp[15]=time_data[5]%16+0x30;   //分个位
disp[16]='-';
disp[17]=time_data[6]/16+0x30;     //秒十位
disp[18]=time_data[6]%16+0x30;      //秒个位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选择写命令模式
   P0=com;              //将要写的命令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ms(5);          //稍做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             //使能端给一个高脉冲,因为初始化函数中已经将lcden置为0
   delayms(5);          //稍做延时
   lcden=0;              //将使能端置0以完成高脉冲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选择写数据模式
   P0=date;               //将要写的数据疏导数据总线上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init()  //液晶初始化
{
   dula=0;
   wela=0;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请0,数据指针请0;
}

void display()
{
  uchar i,j;
  write_com(0x80);
  for(i=0;i<10;i++)
  {
    time_pros();
    write_data(disp[i]);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40);
  for(i=11;i<19;i++)
  {
    time_pros();
    write_data(disp[i]);
delayms(5);
   }
}

void main()
{
    set_rtc();
init();
while(1)
{ read_rtc();
  time_pros();
  display();
}
}

网友F:
给你改了一下,现在显示正常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k=P1^0;
sbit io=P1^1;
sbit rst=P1^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cden=P3^4;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3^5;     //液晶命令选择端
sbit lcdrw=P3^6;

//uchar time_data[7]={17,11,1,20,40,30};                         //年周月日时分秒

uchar time_data[7]={17,2,11,7,14,3,0};                         //年周月日时分秒

uchar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uchar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disp[19];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单字节写数据
{
uchar i;
sck=0;
for(i=0;i<8;i++)
{
// sck=0;
  io=dat&0x01;              //为了每次传输低字节
  sck=1;
  dat=dat>>1;      //右移
  sck=0;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写地址,写数据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write_ds1302_byte(dat);
rst=0;
_nop_();
io=1;
sck=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移位
  sck=0;
  if(io)               //io是1的话在最低位,读和写都是从最低位开始的
  value=value|0x80;      //用value取值,控制字最高位必须为1
  sck=1;         //是1的话表示数据读完
}
rst=0;
_nop_();
sck=0;
_nop_();         //使芯片停止
sck=1;
io=1;
return value;
}

void set_rtc(void)        //设置时间
{
uchar i,j;
for(i=0;i<7;i++)       //年月日周时分秒共七个
{
  j=time_data[i]/10;
  time_data[i]=time_data[i]%10;   //把十进制转成BCD码  存个位
  time_data[i]=time_data[i]+j*16;   //个位加上十位
}
write_ds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地址是8e,数据是0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ime_data[i]);
}
write_ds1302(0x8e,0x80);      //加写保护,把WP置1成了80
}

void read_rtc()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a[i]=read_ds1302(read_add[i]);
}
}

void time_pros(void)      //把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

read_rtc();
disp[0]='2';
disp[1]='0';
disp[2]=time_data[0]/16+0x30;  //年十位
disp[3]=time_data[0]%16+0x30;  //年个位
disp[4]='-';
disp[5]=time_data[2]/16+0x30;  //月十位
disp[6]=time_data[2]%16+0x30;  //月个位
disp[7]='-';
disp[8]=time_data[3]/16+0x30;  //日十位
disp[9]=time_data[3]%16+0x30;  //日个位
disp[10]='-';
disp[11]=time_data[4]/16+0x30;       //时十位
disp[12]=time_data[4]%16+0x30;  //时个位
disp[13]='-';
disp[14]=time_data[5]/16+0x30;   //分十位
disp[15]=time_data[5]%16+0x30;   //分个位
disp[16]='-';
disp[17]=time_data[6]/16+0x30;     //秒十位
disp[18]=time_data[6]%16+0x30;      //秒个位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选择写命令模式
   P0=com;              //将要写的命令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ms(5);          //稍做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             //使能端给一个高脉冲,因为初始化函数中已经将lcden置为0
   delayms(5);          //稍做延时
   lcden=0;              //将使能端置0以完成高脉冲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选择写数据模式
   P0=date;               //将要写的数据疏导数据总线上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init()  //液晶初始化
{
   dula=0;
   wela=0;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请0,数据指针请0;
}

void display()
{
  uchar i,j;
  write_com(0x80);         //显示第一行
  for(i=0;i<10;i++)
  {
    time_pros();
    write_data(disp[i]);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40);         //显示第二行
  for(i=11;i<19;i++)
  {
    time_pros();
    write_data(disp[i]);
delayms(5);
   }
}

void main()
{
    set_rtc();
init();
while(1)
{ read_rtc();
  time_pros();
  display();
}
}

网友G:
你这个不是程序的问题,是显示器接触不良了,换个显示器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其实有些资料我可以找到,我就想把这个调出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对于像我这样初学的菜鸟,这些调 ...

“其实有些资料我可以找到”,资料与资料不一样!你能看懂就行,就怕看不懂,看不懂就看我的吧,能让你看懂才叫“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些资料我可以找到”,资料与资料不一样!你能看懂就行,就怕看不懂,看不懂就看我的吧,能让你看 ...

已经找到问题了,写入1602液晶的数据加‘0’,转化为对应的字符型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H(2019-01-20):
引用 网友A: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 ...

请问有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