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计步器的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7-11-04):
已经做了一个adxl345计步器,可以显示单次步数和总步数。现在想通过HC-06蓝牙模块,把数据传到手机上,在手机上显示出来单次步数和总步数,蓝牙app是串口调试助手。相关的串口通信程序怎么写?求大神

楼主:
已经成功实现

网友A(2018-01-15):
楼主我也做了一个 但是我的LCD显示步数0 总数0 然后后面接着error
ADXL345红灯亮着 但是无论怎么摇晃步数都没有显示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做了一个 但是我的LCD显示步数0 总数0 然后后面接着error
ADXL345红灯亮着 但是无论怎么摇晃步数 ...

模块自身的工作正常么,检查一下电源什么的

网友C(2020-05-22):
引用 网友D:

能发下程序么

网友E(2020-10-11):
能分享一下吗,前辈。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