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调试的问题,有人遇到过么?

楼主(2017-11-04):
用串口助手做调试,用stc89c516(需要外接晶振)做下位机,用usb(ch340)转串口与电脑连接能调试。用stc15f2k60s2做下位机(外部晶振,内部晶振都试了),用串口助手就接收不到数据,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么?知道为什么的么?

网友A:
使用串口通讯,我的经验中,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波特率和调试助手软件。
第一:波特率。你的STC89C516外部晶振是多少?如果是12M,则波特率最大为4800加倍。再大,误差会很大,你没接收到就很正常。例如,通常教程都说的9600不加倍,这时的误差是8.51%,加倍是6.99%。而4800加倍,误差只有0.16%。如图所示。但如果外部晶振是11.0592,或将STC15的内部R/C晶振都调成11.0592,波特率高一点也没问题,加不加倍,可以看波特率计算器。第二:串口通讯调试软件。我一般都用的STC的芯片,所以也用STC—ISP下载软件中的串口调试功能。如图所示。真的很好用的。你好好研究一下这些功能。我用过的STC芯片,有四、五种,也包括你说的前一种STC89C516,后一种我用的是STC15W4K58S4,都是成功的。注意,发送、接收的数据类型要一致,不然也看不到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