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识别智能寻找中心按键触发stm32源程序

楼主(2017-11-05):
最近使用OV7670做了一个关于激光自动打靶报靶系统,不过只做了用摄像头对靶心的识别。

取样点过多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usmart.h"

u16 i,shua1=0,shua2=0;
u16 aa=0,bb=0,lie=0,y=0,hang=0,x=0 ,a=0,b=0;
u16 zhongxin1=0,zhongxin2=0,zhongxin3=0,zhongxin4=0;
u32 u=0;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void swap (u16 *p1,u16 *p2)
{
   u16 temp;
   temp=*p1;
   *p1=*p2;
   *p2=temp        ;

            }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CS=0;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for(j=0;j<76800;j++)
                {
                        GPIOB->CRL=0X8888888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GPIOB->CRL=0X33333333;
                        LCD_WR_DATA(color);
                }
                OV7670_CS=1;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EXTI->PR=1<<15;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void  fengge (void)
{

            for(bb=2;bb<230;bb++)

        {

                for(aa=0;aa<239;aa++)

          {

  u= (LCD_ReadPoint(20,20)+LCD_ReadPoint(21,21)+LCD_ReadPoint(22,22)+LCD_ReadPoint(23,23)+LCD_ReadPoint(220,20)+LCD_ReadPoint(221,21)+LCD_ReadPoint(222,22)+LCD_ReadPoint(223,23)+LCD_ReadPoint(20,319)+LCD_ReadPoint(21,318)+LCD_ReadPoint(22,317)+LCD_ReadPoint(23,316)+LCD_ReadPoint(220,319)+LCD_ReadPoint(221,318)+LCD_ReadPoint(222,317)+LCD_ReadPoint(223,317)  )/16;

                                 if((LCD_ReadPoint(aa-2,bb)<(u-10000)))
                                {
                                if((LCD_ReadPoint(aa,bb)<(u-10000)))   //白天45000
                               {
                                       if((LCD_ReadPoint(aa+1,bb)<(u-10000))&&(LCD_ReadPoint(aa+2,bb)<(u-10000)))
                                            {
                                                        POINT_COLOR=BLACK;
                                                         LCD_DrawPoint(aa,bb);
                                                                         }
                                                 }
                                                                                                   }
                                                                                                   }
                                                                                                   }
                                                                                                   }

void  fanfenge(void)
{
          for(bb=0;bb<320;bb++)        //210
            {
                    for(aa=0;aa<239;aa++)
                {
                               if(LCD_ReadPoint(aa,bb)>1000 )
                                    {
                                                POINT_COLOR=WHITE ;
                                            LCD_DrawPoint(aa,bb);
                                                                      }
                                                 }
                                                                                                   }

                if(LCD_ReadPoint(aa-1,bb)<1000 )
                {
                           if(LCD_ReadPoint(aa+1,bb)<1000 )
                        {
                                   POINT_COLOR=BLACK;
                                LCD_DrawPoint(aa,bb);
                                                             }
                                                         }

                                                                                                   }

void huaxin(void)
{

            for(bb=80;bb<160;bb=bb+15)

        {

                   lie=0;
                for(aa=0;aa<235;aa++)

          {

                /*         POINT_COLOR=RED ;
                          LCD_ShowxNum(170,260,aa,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170,280,bb,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170,300,LCD_ReadPoint(aa,bb),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10,300,y,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10,260,lie,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90,300,LCD_ReadPoint(20,20),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90,280,LCD_ReadPoint(77,77),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90,260,u,8,16,0);//显示2个数字                  */
                                          //LCD_DrawLine(20, 20, 25, 25);          //画线

                  //        if(LCD_ReadPoint(aa-3,bb)>20000)
                        //    {
                         //        if(LCD_ReadPoint(aa-2,bb)>20000)
                        //        {
                                if((LCD_ReadPoint(aa,bb)>20000))   //白天45000
                               {
                                       if(LCD_ReadPoint(aa+1,bb)<(20000)&&(LCD_ReadPoint(aa+2,bb)<20000))
                                            { lie++; }
                                                 }
                                                                                                   //}
                                                                                                   //  }

                //        if(lie>9)
                //        {   y=bb; }

                                zhongxin3=lie;
                                        if(zhongxin3>zhongxin4        )
                                         {
                                           swap(&zhongxin3,&zhongxin4);
                                           y=bb;

                                                             }
                                                                                        }
                                                                                                   }

                        for(a=80;a<200;a=a+20)
                        {
                            hang=0;
                                LED0=0;
                                  for(b=0;b<230;b++)
                                {
                                /*        POINT_COLOR=RED ;
                                         LCD_ShowxNum(170,260,a,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170,280,b,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170,300,LCD_ReadPoint(a,b),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10,280,x,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10,260,hang,8,16,0);//显示2个数字
                                        LCD_ShowxNum(10,300,y,8,16,0);//显示2个数?
                                        LCD_ShowxNum(90,260,u,8,16,0);//显示2个数字
                                                                                                   */
                                   if((LCD_ReadPoint(a,b-3)<(u-3000)))
                                   {
                                             if((LCD_ReadPoint(a,b-2)<(u-3000)))
                                          {
                                         if((LCD_ReadPoint(a,b)<(u-3000)))          //50000
                                       {
                                             if((LCD_ReadPoint(a,b+1)>(u-3000))&&(LCD_ReadPoint(a,b+2)>(u-3000)))
                                                     { hang++; }
                                                                                      }
                                                                                             }
                                                                                                }

                                //        if(hang>9)
                                 //     { x=a; }

                                        zhongxin1=hang;
                                        if(zhongxin1>zhongxin2        )
                                         {
                                           swap(&zhongxin1,&zhongxin2);
                                           x=a;

                                                             }

                                                                                              }

                                                                                                   }
                                                              }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OV7670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if(lcddev.id==0X6804)         //强制设置屏幕分辨率为320*240.以支持3.5寸大屏
        {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200,16,"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200,16,"OV7670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200,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200,16,"2012/10/31");
        LCD_ShowString(60,130,200,200,16,"Use USMART To Set!");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23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50,200,200,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Timerx_Init(10000,7199);                        //TIM3,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15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0,174,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while(1)
        {
                        camera_refresh();        //更新显示
                if(i!=ov_frame)                //DS0闪烁.
                {
                        i=ov_frame;
                        LED0=!LED0;
                }
                  if(KEY0==0)
                {
            for(shua1=0;shua1<30000;shua1++)
                {
                          for(shua2=0;shua2<10;shua2++)
                        {
                                 camera_refresh();
                                 if(i!=ov_frame)
                                {i=ov_frame;}
                                      }
                                                                }

      fengge();
          fanfenge();
          aa=0;
          bb=0;
          huaxin();
      LCD_Fill(x,y,x+5,y+5,RED);
         delay_ms(3000);
     //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