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数码管LED显示动态2(0-99计数)源程序注释很详细

楼主(2017-11-05):
STC 89C52RC 数码管LED显示动态2(0-99计数)

/***************************************************************************
标题:        数码管的显示
效果:        显示00-99,动态显示+变化显示
工作于:LY5A-L2A开发板
作者:        林洋电子吧
说明:        此例程将数码管显示内容用一个函数打包,要显示直接调用即可。
******************************************************************************/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表:共阳数码管 0-9
//引脚定义:
sbit SMG_q = P1^0;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千位)
sbit SMG_b = P1^1;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百位)
sbit SMG_s = P1^2;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十位)
sbit SMG_g = P1^3;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个位)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a);//定义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内容,只显示两位数
void delay1(void);
//函数声明:
void delay2(unsigned char tmp);        //延时子函数
//数据定义:
code unsigned char tmpled[5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81,0X82,
                                                                0X84,0X88,0X90,0XA0,0XC0,0XC1,0XC2,0XC4,0XC8,0XD0,
                                                                0XE0,0XE1,0XE2,0XE4,0XE8,0XF0,0XF1,0XF2,0XF4,0XF8,
                                                                0XF9,0XFA,0XFC,0XFD,0XFE,0XFF,0XFF,0X00,0XFF,0X00};
                                                                        //定义数组常量,前面加"code"表示常量在程序代码中存放,
                                                                        //不占用RAM。该数组为发光二极管的输出数据

//主函数,C语言的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0;                //作为查表的索引号
        unsigned int ldata;        //变量用作0~9999计数
        unsigned int j;                        //此变量作为计数跳变刷新时间
        unsigned char k;                                //定义变量

        //while(1)
        //        {                                                          //无限循环

//          }

        while(1)
        {
                j=800;
                while(j--)
                        {
                        display(ldata);        //刷新5000次,约1秒,注:在C语言里是没有周期可计算的哦~~~
                  }
                if(ldata<9999)
                        ldata++;                //刷新完成约1秒,变量做加计数
                else
                        ldata=0;

                //for(k=0;i<50;k++)
                //        {                                      //循环输出40个数据
                //        P2=~tmpled[k];                        //"~"这个符号是取反,因发光二极管采用共阳极,所以将数据取反再输出
                //        delay2(100);                                //调用延时子函数,改变参数大小,调整变化速度
                //  }
        }
}

//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内容,显示四位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a)
{
        SMG_q=0;                        //选择千位数码管
        P0=table[da/1000];        //获取千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1();                        //延时
        P0=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q=1;                        //关闭千位数码管

        SMG_b=0;                        //选择百位数码管
        P0=table[(da%1000)/100];        //获取百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1();                        //延时
        P0=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b=1;                        //关闭百位数码管

        SMG_s=0;                        //选择十位数码管
        P0=table[((da%1000)%100)/10];        //获取十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1();                        //延时
        P0=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s=1;                        //关闭十位数码管

        SMG_g=0;                        //选择个位数码管
        P0=table[((da%1000)%100)%10];        //获取个位值,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显示相应的0-9
        delay1();                        //延时
        P0=0XFF;                        //清除数码管显示,因是共阳型,所以不是0
        SMG_g=1;                        //关闭个位数码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