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传感器的数据接收存储

楼主(2017-11-05):
手里有一块arduino板,想用它读取一个加速度传感器测得的数据……但是测出来的数据体积一般都得有几M大,arduino系列最大的mega好像也才256kb内存……是不是说arduino就不适合做这种数据读取?还有没有什么相对比较合适的控制器?

网友A:
可以用内存卡

网友B:
不知怎么做

网友C:
单片机的存储有限,用单片机实现对 SD 卡的读写,时下已经成为最为通用的数据存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