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A/AD转换器中的,是用PCF8591T 程序怎么理解

楼主(2017-11-05):
为什么_nop_()和dalay()                                write_byte(0x90)和                                      DAC_write(i)
要选的不一样,能不能同时为                          write_byte(0x40)什么意思,                          i++;
_nop_(),没有dalay()?                                     怎么理解。                                               中的i一直增加,为什么DA/AD转化器中的发光二极管灭一会,暗一 会,                                                                                                    为什么会有此变化?
能不能同时为_dalay(),
没有_nop_()?

网友A:
给你介绍一个有注释能看懂的正确有效程序。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实例85 PCF8591

实例87  PCF8591 I2C串行D-A输出连续锯齿波 实例87 PCF8591 I2C串行D-A.rar (52.66 KB, 下载次数: 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你发的文件电脑上打不开

网友A:
在Proteus中,打开仿真电路,CPU注入Hex文件,就能仿真运行,观看效果。书上有详细说明和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