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单片机的板子,但用usb转TTL无法烧录程序进去

楼主:
自己做了个单片机的板子,但用usb转TTL无法烧录程序进去,usb转TTL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过能用,而且我直接把单片机芯片焊上去了,请问要怎么办!求教!!!

网友A(2017-11-05):
连接不能错,出现那个画面要给单片机断电一小会。送电后程序就写上了。

网友B:
经常碰到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啊。慢慢排除就行

网友C:
杜邦线不能太长,够用就好

网友D:
芯片有没有选对,波特率选的多少?一般你在烧录时需要先断电再上电

网友E:
就算用之前学习用的单片机,用USB转TTL去烧录也还是不行,这种烧录方法究竟得怎么烧录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连接不能错,出现那个画面要给单片机断电一小会。送电后程序就写上了。

我是用USB转TTL给他供电的, 烧录时把VCC的线拔掉,点下载再插上的,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芯片有没有选对,波特率选的多少?一般你在烧录时需要先断电再上电

芯片是STC89C52RC,波特率默认为115200

网友A:
把波特率都选最低再试,波特率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