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定时问题的请教,谢谢大神!

楼主(2017-11-05):
问题描述:想通过串口中断 实现每100ms发送一次数据,从而1s实现发送10组数据
现在将上述代码烧录完成后,串口无数据显示;
请假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代码如下:
void main()
{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_uart();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150);
        while(1)
        {
                if(num >= 2)
                {
                        int i;
                        num = 0;
                        mark_change(dis,mark);
                        if(++mark >=1000)
                                mark=0;
                        for(i=0;i<4;i++)
                                SeriPushSend(dis[i]);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XOUT_H));        //显示X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YOUT_H));        //显示Y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ZOUT_H));        //显示Z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XOUT_H));            //显示X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YOUT_H));          //显示Y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ZOUT_H));            //显示Z轴角速度
                }
        }
}
void ser()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设定定时器50ms进入一次中断;
                num++;
}

网友A:
你这是通过串口, 实现每100ms发送一次数据串,与串口中断无关。
直接与之相关程序:
unsigned char code str[12]={0xEB,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55};
bit flag=0;
unsigned char num;

void InitUART()//11.0592MHz
{
    TMOD = 0x21;//定时器0方式1,定时器1方式2(8位重载)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50ms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波特率9600
        SM0=0;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SM1=1;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R0 = 1;//开定时器0
    TR1 = 1;//开定时器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UART();
        while(1)
        {
                if(flag==1)
                {
                        flag=0;
                        for(i=0;i<12;i++)//数据头+10帧有效数据+数据尾共12帧
                        {
                            SBUF = dis;
                            while(!TI);
                            TI = 0;
                        }
                }
        }
}

void ser() interrupt 1
{
        TH0 = 0x4C;        //重装50ms
        TL0 = 0x00;        //重装50ms
        num++;
        if(num>=2)
                flag=1;
}